【求助】防雷 浮地 需要差模保护吗?

楼主(2014-08-29):
现在做了个100V直流电源,输出好远,有100多米。现在要在电源输出端做防雷保护。
画个示意图
     100V------------------------------------电源线--------------------------------------------远端

源      0V------------------------------------电源线--------------------------------------------远端

      大地                                       无连接                                       大地

个人理解:
因为我这个电源是隔离电源,输出的100V对地是浮地,没有任何关系。
有雷从电源线上进来,应该是公模信号,所以我想在100V对地加个压敏,0V对地加个压敏。
100V跟0V之间不加任何泄放器件。
各位大侠,我这样理解对吗??

楼主:
有点冷清,我自己顶一下。

网友A:
理解不对,要对两根线同时对大地做泄放防护,要用TVS而非压敏电阻,在雷击频繁的地方还要加专用的防雷放电管或放电间隙。

网友B:
让我们先讨论一下“雷电”!…
雷电的能量有多大?…(多频谱)找一些雷击案例资料看看吧!…
较好的方法是两端设备EP接地…输送线最好埋地,或沿建筑物墙面贴走、高度4M以下,套上瓷管…
在电路上贴这贴那:只是一厢情愿、还真象楼主乌托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解不对,要对两根线同时对大地做泄放防护,要用TVS而非压敏电阻,在雷击频繁的地方还要加专用的防雷放电 ...

谢谢回复,我现在的确是两根线对地加了泄放路径,我的问题是两根线之间是否要加压敏电阻来防止差模雷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现在的确是两根线对地加了泄放路径,我的问题是两根线之间是否要加压敏电阻来防止差模雷击。 ...

只要你的泄放回路击穿电压差小于准许的线间压差就无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