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可控硅电路求教。

楼主:
我们有一个控制单相异步交流电动机的项目,方案采用的是光耦的推荐电路。在实际测试中发现如果电机的启动电容过大的话电机无法调速(始终最高转速),甚至光耦的输入端没信号的时候可控硅的控制端(G端)仍然有电流,可控硅依然是通的电机关不断。在这个时候只有将整个系统断电才能关掉电机,如果断电时间不够长重新上电电机又会重新启动。愁死人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可控硅不可控的呢?求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2014-08-29):
是不是可控硅又接反了?请参考下面的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789694-1-2.html
https://bbs.21ic.com/icview-79266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可控硅又接反了?请参考下面的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789694-1-2.html
http://bbs.21ic. ...

我想当确定可控硅没有用反,用反了的话根本不受控制。我这个是电机启动电容太大不受控制,上电不会转但是一旦光耦有信号输入就别想再停掉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当确定可控硅没有用反,用反了的话根本不受控制。我这个是电机启动电容太大不受控制,上电不会转但是 ...

你的光耦是用单片机控制的吗?

网友B:
1、这光耦耐压够吗?请查查数据手册!
2、调压调速的性能肯定不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光耦是用单片机控制的吗?

单片机PWM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这光耦耐压够吗?请查查数据手册!
2、调压调速的性能肯定不会好。

用PWM斩波的。不是线性光耦。

网友B(点评):
请你查看该型号光耦的数据手册,看看是否允许这么高的电压!并不是用什么方法控制的问题!

网友B(点评):
据我所知,该型号的光耦一般只能用在120VAC以下。极限使用的情况下也只能达到160V多(耐压是250V),而你用在220VAC下,其峰值达到311V!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樓圖的電感要接,如果不另外接入RC吸收回路的話,把圖上兩個電阻值互調。 ...

电感处接的是电机,有RC吸收的时候还是停不了。用电流表测G端和光耦的4脚发现一直有电流,给人感觉光耦一直被打通不受控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片机PWM控制

用单片机控制,负载是电机,那么你怎么解决电流电压相位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单片机控制,负载是电机,那么你怎么解决电流电压相位差问题?

说实话我也不清楚,我刚毕业公司让我维护老项目,这个方案老是出问题我对强电又不了解。:'(

网友A:
除非你采样电压、电流相位,否则很难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非你采样电压、电流相位,否则很难解决,

多谢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

你的电路是不是需要适应不同的型号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路是不是需要适应不同的型号的电机?

是的,电机都是一家的主要是功率有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这光耦耐压够吗?请查查数据手册!
2、调压调速的性能肯定不会好。

手册上说是可以接240AC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册上说是可以接240AC。

主贴可是MOC301x(而不是MOC302x)!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贴可是MOC301x(而不是MOC302x)!

对不起我疏忽了,我用的是moc3023。1楼的图贴错了。

网友D:
交流电机用可控硅调速要检测过零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交流电机用可控硅调速要检测过零信号的

多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