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哪位大侠用过常用的继电器,求电路图,封装和元件名称

楼主(2014-08-29):
我是个新手,电路设计要用到继电器,自己不是很懂,所以想借鉴一下大神门的作品,学习一下如何使用继电器。

网友A:
有继电器使用手册的书,封装参考继电器的datasheet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继电器使用手册的书,封装参考继电器的datasheet自己做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发些欧姆龙的继电器资料你看看,第一份资料里用的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些欧姆龙的继电器资料你看看,第一份资料里用的比较多:

谢谢你 大神

网友B:
国内的宁波松乐继电器,价格比较便宜,型号很多,可以网上查查。

网友C:
推荐国内的宏发,其官网上很多继电器方面的选型指南

网友D:
谢谢4楼的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