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MII通信问题

楼主(2014-08-29):
现用STM32F207+DP83640 MAC和PHY 采用的是MII的方式通信,DP83640上的X1,上有25M信号入,电源管脚打了都上电后DP83640 RX_CLK,TX_CLK都没得时钟信号输出,请教下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阅读以下 DP83640 的参考手册。 检查电源,复位,时钟电路,注意BootStrap。这个问题应该是DP83640的硬件设计不成功造成的。

网友B:
读一下PHY寄存器,看一下状态

楼主:
谢谢各位,这个问题找到了,原因是VREF的电阻他们焊成电容了,整个供电失败了,但又出现了新问题,就是MCO的时钟没有输出,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这个问题找到了,原因是VREF的电阻他们焊成电容了,整个供电失败了,但又出现了新问题,就是MCO ...

时钟打开了没有,晕,电阻和电容差别大了

楼主:
各位,我不会结贴,弱问下怎么给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