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丸子求助

楼主(2014-08-29):
按照这个原理图做出来的板子,通12V直流电测试的时候,老是把BSP129击穿,而且通110V交流电的时候也老是把BSP129给击穿了,求大神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没用过BSP129,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BSP129,帮顶

那您看看这个电路中可以用什么器件代替?

网友B:
你是准备拿它做恒流源?
  12V时为什么击穿没搞清楚原因,如果木有接错,确实比较奇怪。
  110Vac会损坏,可能是与12V时的原因一样,还有可能是器件过热。你加了足够的散热片?
至于替换的器件,建议用复杂点的双三极管恒流电路;如果确定是110Vac电压输入,可以用更加简单的电阻限流方案,都需要注意散热问题。

网友C:
估计是接错了···

又想了下,MOSFET 能这么用么?和JFET可不一样的啊···

网友D:
实物引脚确定过吗!!有可能图和实物没对好

网友E:
BSP129的接法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准备拿它做恒流源?
  12V时为什么击穿没搞清楚原因,如果木有接错,确实比较奇怪。
  110Vac会损坏, ...

谢谢你的回复,原来是我买的BSP129质量太差,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F:
H11F3的阻抗或负载要降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