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解,中断

楼主(2014-08-29):
哪个大神可以详细的说一下什么是中断,怎么应用中断

网友A:
中断好比你现在手头正在写**,突然来电话了,你放下手头的活,马上接听电话了。每一种单片机都不太一样,有外部中断,定时中断,串口中断等。具体的应用,得根据你的项目来定

匿名
按住下再按z

网友B:
我的建议是不要想太多,别人总结了也不一定能理解,多写几个程序自然能体会到中断的用法

网友C:
有例程的话,一句一句的百度~
比较容易些

网友D:
比如,你正在跟MM XXOO,这时电话来了,那么:
1、你接电话,那么,电话铃声就是中断信号,你接电话就是中断处理。
2、如果你不接,那么,中断没允许,或优先级不够高。
3、如果你事前关掉手机,就是把这个事件(中断)挂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比如,你正在跟MM XXOO,这时电话来了,那么:
1、你接电话,那么,电话铃声就是中断信号,你接电话就是中 ...

讲的很形象。
中断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保护现场,以前用汇编代码写程序的时候,PC指针,PSW,或者一些重要变量的压栈和出栈是手写代码的,用C语言的话,编译器会帮你做这些事情。以看书为例文雅点,呵呵
(1)你在看书,看到第8页第8行,这时候电话来了,“电话响了”就是一个“中断事件”。
(2)如果你允许了中断,你就要去响应中断。在响应之前,你需要“保护现场”,你的现场就是,看到书的第8页第8行。
(3)你去接电话,就是响应了中断服务程序“interrupt 接电话(void)”。等程序执行完毕,你还是要回去看书的。你这时候就是需要“恢复现场”。
(4)回到第8页第8行继续看书。

楼主:
总结的都可以,这个月我也看了一些资料,大体了解了,谢谢各位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讲的很形象。
中断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保护现场,以前用汇编代码写程序的时候,PC指针,PSW,或者 ...

那程序中若设置了几个中断  那样是看等级了  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程序中若设置了几个中断  那样是看等级了  对吧?

中断嵌套,先执行优先级高的,在执行低的,最后返回程序中断处继续执行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中断嵌套,先执行优先级高的,在执行低的,最后返回程序中断处继续执行 ...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