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2303坑人了!~

楼主(2014-08-29):
最近有个项目用PL2303。PL2303的USB线是可以随时插拔的。整个系统有单独的供电电路。
但在系统运行时,插拔USB线,偶尔会造成死机。本人认为应该是热插拔干扰影响的。
解决办法:
打算在PL2303和MCU之前加隔离芯片,不知道可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FT232

为什么换FT232?你也碰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B:
换隔离的应该行,可以先加个TVS管之类的试试,估计是插拔的时候电磁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隔离的应该行,可以先加个TVS管之类的试试,估计是插拔的时候电磁干扰。 ...

而且在不接总电源的时候,PL2303的TX,RX,通信线,有时会导致MCU启动。
所以我感觉,感觉隔离要加,TVS也要加。这样可能会保险点。
那么,有推荐的隔离芯片吗?信号线电平为3.3v TTL

网友C:
PL2303我一直不建议使用,稳定性较差,如果同时使用多个USB-232模块的话,拔插PL2303还有可能会造成其他芯片停止工作,但是他们都爱用啊,贪图便宜啊。
换FT232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网友D:
奇怪了,怎么我用这么pl2303的usb转串口,就没遇到这事?我在pc机上用的.

网友E:
图便宜肯定没有好货的!2303只能做下载,测试之类的应用,也就是要有人守在旁边,换成FT232吧!价格是高点,但稳定啊,真的可以无人值守

网友F:
FT232比PL2303贵那么多,就串口功能,我没发现两者有多大差别。该蓝屏的一样蓝屏,该死机的仍然死机。两者我都用过。

接口电路一定要做好稳定性可靠性设计,除非你就是用来下下程序,调试代码。这跟器件本身无太大关系。

网友G:
想稳定就别图便宜

网友H:
FT232绝对比PL2303强不知道多少倍!
用过很多成品的FT232和PL2303为主芯片的usb转串口线,
不能否认PL2303大部分情况下可以正常工作,但少数情况下只有使用FT232才能胜任,用PL2303总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另外提醒楼主一点,在pc机打开串口情况下,拔掉usb转串口线,肯定会造成上位机程序出错的!与用啥芯片无关!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想稳定就别图便宜

图便宜还是用国产。

网友J:
不晓得楼主用的PL2303后面是什么?我目前用的是PL2303HXA,我一直怀疑这个是不是原厂的?因为上官网看HXA版本已经是旧版本了,原厂早就停产目前已经是HXD版本,因此现在买的PL2303也不能确定是不是原厂做的?

不过我最近用HXA版本做了几百片板子倒是没有碰上楼主说的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图便宜还是用国产。

:lol

网友G:
引用 网友J:
不晓得楼主用的PL2303后面是什么?我目前用的是PL2303HXA,我一直怀疑这个是不是原厂的?因为上官网看HXA版 ...

PL2303分HXA、HXB、HXC、HXD四个版本,是不通用的,连引脚排布都不一样!

你搞了这么多班子都没出问题,算幸运的了!

网友K:
说明设计上有缺陷。

网友L:
不考虑改改电路参数或者布板什么的。?2232真这么有问题吗。以前用过一片子TUSB3410.楼主看看他的资料。同是串口芯片

网友J:
引用 网友G:
PL2303分HXA、HXB、HXC、HXD四个版本,是不通用的,连引脚排布都不一样!

你搞了这么多班子都没出问题, ...

你说到重点了,当初在不清楚的情况下选择了PL2303,用了之后也才发现版本不同引脚也不同,而原厂HXA版本早已停产,但是板子已经做下去了也只好硬着头皮用下去,只是运气可能还不错到现在还没有碰到太麻烦的问题,不过后面新设计的案子就不考虑再用这一颗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J:
你说到重点了,当初在不清楚的情况下选择了PL2303,用了之后也才发现版本不同引脚也不同,而原厂HXA版本 ...

恩,这是芯片设计厂家的问题。
估计是早期的版本有无法修复的bug,
被迫更换引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FT232绝对比PL2303强不知道多少倍!
用过很多成品的FT232和PL2303为主芯片的usb转串口线,
不能否认PL2303 ...

首先,我只用PL2303做最普通的串口通信(9600 8 1 N),不做下载用。
再来,非常感谢提醒,打开串口的情况,大多数都是串口工具挂,有时串口工具挂会影响PC死机。

但我情况是会让MCU死掉,必须重新上电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晓得楼主用的PL2303后面是什么?我目前用的是PL2303HXA,我一直怀疑这个是不是原厂的?因为上官网看HXA版 ...

我的是 PL2303HX(LF10193A)

楼主:
引用 网友F:
FT232比PL2303贵那么多,就串口功能,我没发现两者有多大差别。该蓝屏的一样蓝屏,该死机的仍然死机。两者 ...

恩,我也感觉我只做普通串口用,又不做特殊使用,应该不会出现问题。我也怀疑是接口热插拔造成的。所以我就加了一个抑制瞬变的芯片。要是和这个没有关系,我就打算在MCU和PL2303之间加一个隔离芯片,将他们彻底分开。

楼主:
我现在用一个叫MCUTOOL的串口工具,感觉不好用。谁有好用的串口能发一个吗?tuanw.shi@gmail.com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说到重点了,当初在不清楚的情况下选择了PL2303,用了之后也才发现版本不同引脚也不同,而原厂HXA版本 ...

恩,这么看来,我也要打算换芯片了。不过我还有近百片的库存。

网友M:
依稀记得去年6月份左右下载的STCISP软件老是在拔掉串口转接线时导致笔记本死机或者蓝屏,后来到了12月更新了新版就没问题了,还多了扫描选项,拔掉了就自动选择其它可用串口。

感觉楼主的问题还是自身软硬件的问题,而不是转换芯片的选型。拔掉串口,芯片还在通讯,就可能导致数据异常或者很干脆的复位。

网友N:
果断不用PL2303  2302 太坑

网友O(2017-05-04):
CP2102 也可以 ,就是不要用PL的了,稳定性太差!

网友P:
换隔离的应该行,可以先加个TVS管之类的试试,估计是插拔的时候电磁干扰

网友Q:
没人用CH340T吗?我觉得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