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差分电路,如图所示

楼主(2014-08-29):
有4个问题要请教啊。输入的信号是20M,大小是5V或者是2.5V上下波动的方波。大概的目标是将5V信号或者是2.5V信号扔掉,将波动的信号进行放大。
1)、输入端27K电阻作用
2)、运放输出的电容该多大?
3)、后续接三极管的作用
4)、最下面的50欧姆电阻的作用R5

网友A:
1. 27k作为差分输入电阻;
2.C2决定了电路的SR吧,不能太大,具体得看你的需求吧,
3.晶体管作为驱动级使用;
4,50欧姆电阻是不是作为后级的阻抗匹配使用。
个人拙见,仅供参考

网友B:
1)、输入端27K电阻作用.    多余
2)、运放输出的电容该多大?频率补偿,C2=5p - 100p 也许多余
3)、后续接三极管的作用。扩流。在此多余
4)、最下面的50欧姆电阻的作用R5。R4,R5多余。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27k作为差分输入电阻;
2.C2决定了电路的SR吧,不能太大,具体得看你的需求吧,
3.晶体管作为驱动级使用 ...

那27K作为差分输入的话,后面那两个呢?(r1,r2,r6,r7),我怎么感觉R1,R2是差分输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输入端27K电阻作用.    多余
2)、运放输出的电容该多大?频率补偿,C2=5p - 100p 也许多余
3)、后续 ...

啊?老大,让您一分析怎么这么多地方是多余的啊,我看过很多射极跟随器都是这样设计的。很多像这样20M速度的运放都建议输出端都需要射极跟随,

网友B:
具体分析需要知道输入信号源、输出负载以及U2具体型号运放的情况。就楼主这图不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