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Black视频】LCD CAPE(LCD转接板)制作教程

楼主(2014-08-29):
LCD, ck, AC, AN, GUI

下面的视频跟大家详细说明了应该如何为BB-Black制作LCD转接板:

视频里用到的word文档:
我把视频也上传到这里了,但是论坛对文件大小有限制,必须分卷压缩,大家见谅:

欢迎拍砖。
@zhangmangui

网友A:
学习了。觉得启动慢可能是 TF 卡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觉得启动慢可能是 TF 卡的问题

对的,有可能。
我的SD卡比较廉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的,有可能。
我的SD卡比较廉价。

TF卡速度有等级的,玩系统怎么也得Class4的吧!太低了不好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F卡速度有等级的,玩系统怎么也得Class4的吧!太低了不好玩!

Class4太慢了,至少要Class1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F卡速度有等级的,玩系统怎么也得Class4的吧!太低了不好玩!

现在好像没有**Class4速度更低的了吧:lol

网友B:
你下手够快的啊,我这板子还没来得,你转接板都做出来了!
怎么eMMC跟LCD引脚还有冲突呢?LCD的引脚能转接出来应该不会有冲突吧!
竟然能注意到这个问题,看来我真是欠考虑了,或许板子设计上HDMI就是为了解决这个BUG吧!

顺便请教个问题,你在视频里只说改一下设备树里面的加载项,
难道这些设备(比如LCD)系统里面原先就都已经编译进去了??
不应该是自己编译进去才能用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lass4太慢了,至少要Class10

你确定Class4很慢,我只有Class4啊,手机刷系统都是用这个的!

貌似真的没有比Class4更慢的了,除非是买手机送的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好像没有**Class4速度更低的了吧

当时图便宜,买了个CLASS4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下手够快的啊,我这板子还没来得,你转接板都做出来了!
怎么eMMC跟LCD引脚还有冲突呢?LCD的引脚能转接 ...

这些驱动都已经编译好了。只需要配置设备树就可以了。
设备树还是要花时间好好看看的,我懂的也不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Class4很慢,我只有Class4啊,手机刷系统都是用这个的!

貌似真的没有比Class4更慢的了,除非是买 ...

手机用Class4还凑活,如果是高清录像或者高级拍照,就力不从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用Class4还凑活,如果是高清录像或者高级拍照,就力不从心了

Class 10 真的会带来实质性的效果吗?是的话我就去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Class 10 真的会带来实质性的效果吗?是的话我就去买了。

一般说法,CLASS10读取速度能到40MB/秒,CLASS10最多只有24MB/秒。
我没具体测试过。
不过照相机等一些设备对tf卡是有要求的,我买的相机推荐用CLASS10或更高速的TF卡。

网友C:
非常感谢你能抽时间分享视频   替大家谢谢你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说法,CLASS10读取速度能到40MB/秒,CLASS10最多只有24MB/秒。
我没具体测试过。
不过照相机等一些设 ...

哦,了解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你能抽时间分享视频   替大家谢谢你啦

正是愿意分享,所以才会一直在论坛。
不用这么客气。:lol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些驱动都已经编译好了。只需要配置设备树就可以了。
设备树还是要花时间好好看看的,我懂的也不多。 ...

哦,多谢!板子来了慢慢研究!

网友B:
引用 楼主:
Class 10 真的会带来实质性的效果吗?是的话我就去买了。

看来我也要下手一块Class10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多谢!板子来了慢慢研究!

没事儿,咱们大家一起学习,上手很快的。

网友B:
你在确认一遍,LCD屏真的跟eMMC引脚有冲突吗??
板子上的P8接口分得很明白,没有冲突的啊??
你同时开启eMMC,跟LCD试试!!
@651927693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是愿意分享,所以才会一直在论坛。
不用这么客气。

原理图分享了吗??
我没找到!:P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确认一遍,LCD屏真的跟eMMC引脚有冲突吗??
板子上的P8接口分得很明白,没有冲突的啊??
你同时开启e ...

行,明天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分享了吗??
我没找到!

BB-Black LCD CAPE 原理图分享

网友B:
引用 楼主:
行,明天我试试。

恩,有结果了接的告诉我一声!:P

再就是我发现手册上的P8、P9接口,标注反了,
也不知道板子上具体是什么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恩,有结果了接的告诉我一声!

再就是我发现手册上的P8、P9接口,标注反了,

接LCD能实现RGB接口吗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接LCD能实现RGB接口吗 ?

什么意思??
本来就是RGB接口的啊!

网友D:
lz真是个好同志 感谢

网友E:
绝对的好资料 弱弱的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