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PWM控制芯片推荐

楼主(2014-08-29):
(无正文)

网友A:
数字的话,方法很多,单片机或者逻辑电路+ADC。单片机比较简单些?多数都带ADC和PWM。
模拟方式似乎更简单?不过要调整。三角波和你的直流电压比较~~~

楼主:
主要想寻找一款集成芯片,只用输入电压就可以调节占空比的那种,用分离器件做三角波,再比较,担心性能不是很好,由于双极性输入信号,零漂的问题不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