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推荐3V到5V的升压芯片,纹波尽可能低

楼主(2014-08-29):
RT,用3V纽扣电池供电,但是用的传感器对噪声比较敏感。不知各位大神有没有合适的方案推荐。

网友A:
用电池:干挠的现象少许多…电路多得去了…自己想办法!…

网友B:
输出电流要多大?

网友C:
WEBENCH用它设计吧(如果用TI的片子的话),另外凌特也可以去看看。该类片子还是蛮多的。

网友D:
正在用CL6201...

楼主:
引用 网友C:
WEBENCH用它设计吧(如果用TI的片子的话),另外凌特也可以去看看。该类片子还是蛮多的。

...

试过TI的TPS61222,号称纹波小,但是还是有10mV的锯齿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电流要多大?

电流很小,uA量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池:干挠的现象少许多…电路多得去了…自己想办法!…

因为升压芯片出来的纹波都挺大的,mV以上就对探测器信号影响挺大了。后面的滤波也受体积的限制。。

网友E:
要低噪声的升压电路就得避免使用电感升压的DC/DC变换器,以免EMI控制不住。你可以试试LM2665,这是个电荷泵,效率高,EMI小。下图是我在脑电放大器里用过的电路,加了穿心电容和π形滤波器之后,噪声非常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