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C] 请教56F800E 程序是否可以这样优化 汇编不是很熟悉(1)-(2)(已

楼主(2014-08-29):
;//=============program(1)=================
           cmp.l    A,C
           ble      loop0
           bra      loop3
loop0:     cmp.l    A,B
           bge      loop1
           bra      loop2
loop1:     tfr      A,B
loop2:     tfr      B,C
loop3:     move.l   C10,X:$100

;//=============program(2)=================
           cmp.l    A,C
           nop
           blt      loop3
           cmp.l    A,B
           bgt      loop2:
           tfr      A,B
loop2:     tfr      B,C
loop3:     move.l   C10,X:$100
--------------------------------------------

网友A:
楼主你好
建议你将此问题按照帖子   飞思卡尔申请样片与购买的论坛VIP通道开通了,小伙伴速来!   提交一个服务请求:
如果你尚未注册飞思卡尔官网账号,请先点击注册按钮:右侧图标完成注册。
如果你已有飞思卡尔官网账号,可以点击申请SR按钮:右侧图标提交一个服务请求。
最好使用英文详细描述一下遇到的问题,以便国内外工程师都能够帮助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