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用STC89C52产生了0v.2.5v.5v的方波,怎么变成-5v 0v 5v,跪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4-08-29):
如题,还有,怎么产生负电压啊,跪求

楼主:
求嵌入式厉害的人指教啊

网友A:
这跟嵌入式没关系,用一个运放,搭一个减法电路,减去2.5V,得到-2.5~+2.5的电压,再放大2倍,就可以有-5~+5的电压了。

网友B:
就是一个硬件的问题,你整一个脉冲放大不就完了。如果速度快,得注意电路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跟嵌入式没关系,用一个运放,搭一个减法电路,减去2.5V,得到-2.5~+2.5的电压,再放大2倍,就可以有-5~+ ...

运放需要负电压吧,负电压怎么产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一个硬件的问题,你整一个脉冲放大不就完了。如果速度快,得注意电路形式。 ...

用反相比例放大器可以吗?我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产生负电压,给运放器供电

网友C:
(1)很多双电源运放都需要正负电源的,比如以前的7805芯片产生正5V的电压,7905芯片就产生-5V的电压。
(2)貌似这个单片机没有内部DAC的,如果用5V系统,你如何产生2.5V的输出呢?如果用普通IO口,只能有两种状态,不能产生三种输出状态。当然通过外部的一些电路扩展也能实现。

网友B:
负电压太容易产生了,DC-DC反压,电荷泵,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电压太容易产生了,DC-DC反压,电荷泵,等等

好的,谢谢啊,再请教一下,要长时间的产生正负脉冲的,那选择哪种方法好呢?用运放器,还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很多双电源运放都需要正负电源的,比如以前的7805芯片产生正5V的电压,7905芯片就产生-5V的电压。
(2)貌 ...

我用STC89C52做为控制器,用了一个外接的PCF8591,AD/DA转换

网友D:
用PIC吧,:lol

网友D:
有人用过AVR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PIC吧,

不会啊

网友E:
这个和AVR或者PIC都没有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