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5232etpu用完,串口怎么通信?(已解决)

楼主(2014-08-29):
我用的是5232,16个ETPU,12个个作为串口,剩下四个做为网口的中断,
这样网口的可以通过中断向量表触发,但是串口怎么办呢,用定时器吗?
哪位大侠能给详细解答下,偶刚接触这种芯片,

网友A:
飞思卡尔官网提供eTPU模拟UART通信的应用手册 AN2853,你可以参考一下:
http://www.freescale.com/files/32bit/doc/app_note/AN2853.pdf
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 ... mp;Parent_pageType=
UART通信也是使用中断模式进行的。
祝顺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思卡尔官网提供eTPU模拟UART通信的应用手册 AN2853,你可以参考一下:
http://www.freescale.com/files/3 ...

谢谢,我去看看

楼主(2014-10-11):
引用 网友A:
飞思卡尔官网提供eTPU模拟UART通信的应用手册 AN2853,你可以参考一下:
http://www.freescale.com/files/3 ...

你好,我的串口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啊,还有个问题请教下,就是我用DM9000扩展了四个网口,驱动加载了好了,后面的IP如何绑定上测试,以前没搞过,第一次,请多多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的串口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啊,还有个问题请教下,就是我用DM9000扩展了四个网口,驱动加载了好了 ...

这个问题,请关注你新的问题贴:
https://bbs.21ic.com/icview-81283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