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不能进入中断函数

楼主:
我写了个简单的中断程序,但是为什么不能进入中断?
#include<reg51.h>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using 2{
            flag=0;
   TH1=(65536-46083)/256;
            TL1=(65536-46083)%256;
}
void main(void)
{
    flag=1;
     P1=0xff;
    TMOD=0X10;
    TH1=(65536-46083)/256;
    TL1=(65536-46083)%256;
     EA=1;
     ET1=1;
    TR1=1;
  while(1)
  {
  while(flag==0){
          P1=0XFd;

  flag=1;
                                }
   }

  }

网友A(2014-08-29):
先看一下Timer在没在跑,再说进中断的事,另外P1=0XFd;直接放到Timer中断里做不就OK了啊?还有楼主是怎么判断没有进中断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一下Timer在没在跑,再说进中断的事,另外P1=0XFd;直接放到Timer中断里做不就OK了啊?还有楼主是怎么判 ...

我是通过keil调试你我在中断函数里面设了个断点,全速运行,但是一直卡在31行, while(flag==0)这里,状态什么都在,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我调试也不太会,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网友A:
既然用了仿真,完全可以看到Timer有没有在累加啊,上面已经提示了楼主怎么调试了,楼主没有动脑经去看。不会调试永远无法做单片机,推荐《程序调试黑宝书》

网友B:
中断号错了

网友C:
开T1却想进T0中断?

网友D:
看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T1却想进T0中断?

哪里看出我要进t0中断?是timer0()吗?这只是个函数命名,改成timer1()一样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T1却想进T0中断?

哪里看出我想进t0中断,是timer0()吗?这只是个函数命名,改成timer1(),一样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T1却想进T0中断?

不好意思,哈哈,刚才看到5l提示,查了下,还真是。。。。你比我厉害。。: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断号错了

哈哈,谢谢,查了下,的确是中断号错了。。。定时器中断编号是3,但是我在书上看到interrupt后接一个0---31的整数的嘛?(我以为只是个中断编一个码而已,只要不相同就行)难道书上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哈哈,谢谢,查了下,的确是中断号错了。。。定时器中断编号是3,但是我在书上看到interrupt后接一个0--- ...

不是书上有问题,是你理解有问题...

每个中断对应的编号是唯一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哈哈,谢谢,查了下,的确是中断号错了。。。定时器中断编号是3,但是我在书上看到interrupt后接一个0--- ...

书有没有问题,不确定,因为你的描述不全面, 你中断函数的写法都没弄清,弄出了个笑话,刚开始写程序建议你找找例程参考写,不懂的地方可以来论坛问,基础点的明确才能写程序,另外不会调也白搭,跟不会写差不多!

网友G:
开了T1要进T0中断,这个太难为MCU了。。。。:lol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哈哈,刚才看到5l提示,查了下,还真是。。。。你比我厉害。。 ...

因为也曾经遇到过这种错误

网友D(2015-01-06):
程序开始时只是执行P1=0xff,,然后一直执行P1=0xfd,所以灯是不会闪烁上午

网友G:
中断号错误,你的程序会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