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兆网口的连接

楼主(2014-08-30):
我现在需要使用到一个千兆网口,但对于网口变压器的连接有点不明白,千兆网口的变压器需要接一个电源,想问问,那个电源具体需要多少V,手册上也没找到,不知道这个值时怎么定的;

网友A:
没有电压值啊     自己使用过的参考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电压值啊     自己使用过的参考原理图

您这是百兆的网口,千兆的和这个有些不一样。我自己找了下,一般网口芯片上会有推荐电压值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这是百兆的网口,千兆的和这个有些不一样。我自己找了下,一般网口芯片上会有推荐电压值的。 ...

好的   长见识了
还望你能详细讲解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   长见识了
还望你能详细讲解一下吧

我这边上不了图片,只能文字表述下,10、100兆网口用的是四线。而千兆网口用的是八线模式,也就是4组差分线接到RJ45,一般千兆的网口变压器会接一个参考电压,这个电压一般在芯片的数据手册中会有所表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边上不了图片,只能文字表述下,10、100兆网口用的是四线。而千兆网口用的是八线模式,也就是4组差分 ...

好的  明白了   谢谢你的分享
4组差分线起了很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