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x下,加法还有算错的可能?

楼主(2014-08-30):
在程序中,让一个变量做加法,

var = var +10; //初始化为0

var放在中断程序里,全局变量

在CCS窗口中观察,居然能观察到 var的值不能被10整除,DSP没有算错的话,那么是CCS显示有错,不知道问题是哪儿?

楼主:
知道原因了,是var很快就溢出了,一溢出就错误不可预知的数值。

网友A:
CMD文件 ,变量是否放在正确的位置

网友B:
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C:
引用 楼主:
知道原因了,是var很快就溢出了,一溢出就错误不可预知的数值。

很快溢出   看来是DSP算的太快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