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关于PWM控制电机

楼主:
最近在做三相步进电机驱动器,典型的SVPWM来控制电机。ABC三相一直以某个占空比输出时,有效桥壁开关时间很短暂(占整个脉宽 5%),大部分处于无效状态,但会导致过流现象,不知为什么?

网友A(2014-09-01):
并不是有效桥壁开关时间很短暂,而是上下桥臂不能存在有部分半开通,关闭的情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不是有效桥壁开关时间很短暂,而是上下桥臂不能存在有部分半开通,关闭的情形 ...

半开通,关闭是指不是理想中开与关两种状态吗?如果是,又如何避免?
1.当我加入死区时间,出现如下接法,过流发生(确实电流很大),不知为什么?

2.当我不加死区时间,电压矢量(100)和电压矢量(110)分别占据5%的PWM时间,也会过流,开关管没坏的,不知为什么?

网友A:
你的接法有问题,三相三角形接法;中点(公共)不用连接,只引出ABC(RST)三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接法有问题,三相三角形接法;中点(公共)不用连接,只引出ABC(RST)三线

不好意思,是我没有表达清楚。
三相绕组ABC为星形接法,空间上互差120度,采用SVPWM控制。
1.当让ABC三相分别以某个占空比输出,并加入死区时间时,根据6个开关管的导通与闭合状态,可以得到不同的绕组电路结构,但只有如下一种的绕组电路结构有效,时间为5%PWM周期,会有过流产生。其他的绕组电路结构均无效的(没有电压差)。

2.不加入死区时间,消除以上那种电路结构,便得到如下两种绕组电路结构时,其他的绕组电路结构均无效的(没有电压差),也有过流产生。根据SVPWM,这两种电路结构分别是电压空间矢量100和电压空间矢量110,应该是输出一定电流将电机固定在某个位置上的,不知是否我理解有误。

网友A:
由于图不清晰,电机的三相线接桥臂的中点,你的接法应该如此,在你的算法电流过流的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图不清晰,电机的三相线接桥臂的中点,你的接法应该如此,在你的算法电流过流的定义???
...

感谢你的热情回复,虽然不是我想要的结果。
1.我肯定是普遍的三相半桥式接法,如你给的图所示。而我的图没有画开关管,那是根据开关管的开关状态等效出来的电路拓扑结构。
2.过流的定义肯定是通过三相绕组的电流(相电流与总电流)
3.我的疑惑是不知为什么以上几种拓扑结构会产生过流现象,按我的理解应该不会的。我去排查一下电路,再深入理解看是否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