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

楼主(2014-08-30):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able[8]={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uchar code table1[]={"i get "};
uchar c,b,flag;
void  init()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        SCON=0x50;
        TR1=1;
        REN=1;
        SM0=0;
        SM1=1;
        EA=1;
        ES=1;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flag==1)
                {
                        ES=0;
                        for(b=0;b<6;b++)
                        {
                                SBUF =table1;
                                while(!TI);
                                TI=0;
                        }
                        flag=0;
                        ES=0;
                        TI=1;
                        printf("%c",c);//如果把%c换成%d在上位机上会显示不同
                        while(!TI);
                        TI=0;
                        SBUF=c;
                        while(!TI);
                        TI=0;
                }
                ES=1;
        }
}
void timer() interrupt 4
{
        c=SBUF;
        RI=0;
        P0=c;
        flag=1;
}
如果把程序中%c换成%d在上位机上会显示不同,前提是先打开上位机的串口调试助手的软件,再给单片机即下位机上电。
%d这种情况会出现i get -256然后在发送数据会出现一个空格再显示i get
%c这种情况会出现i get 是两个空格,如果再发送数据就不会有空格了。
主要是这个空格出现的时间不同,这是为什么呢?是%d 和%c的区别么?求指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