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的位段操作问题

楼主(2014-08-30):
各位大侠,
  需要将一个8位的char型数据发送到8个IO口(PB区域4个,PG区域4个),用什么语句实现最快?
  方法1:对8位数据各位判断是不是1,如果是1,则对相应的IO口置高电平,否则置低电平。
   分析:这个操作貌似比较麻烦,需要位操作,然后判断比较,最后赋值。
  方法2:查了下,C语言中有位段操作,即定义一个结构体,然后可对各位进行直接操作。
   分析:这个耗时会不会短一些?
    我写了段代码如下,但语法有问题,对着谭浩强的书写的,自己实在看不出毛病来。有大侠能否看下:
   typedef struct bus_data
{
        unsigned int b0:1;
        unsigned int b1:1;
        unsigned int b2:1;
        unsigned int b3:1;
        unsigned int b4:1;
        unsigned int b5:1;
        unsigned int b6:1;
        unsigned int b7:1;
}sys_outdata ;

         sys_outdata.b0=0;//显示这句话有错误。

十分感谢!

网友A:
呵呵 不是很明白啊,我也看不出毛病,高手进!

楼主:
自己顶一下。等待高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己顶一下。等待高手

结构体的初始化,不是这么初始化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结构体的初始化,不是这么初始化的吧

如何初始化?我看网上例子是如此,实际语法貌似没错。。。

网友C:
   typedef struct bus_data
{
        unsigned int b0:1;
        unsigned int b1:1;
        unsigned int b2:1;
        unsigned int b3:1;
        unsigned int b4:1;
        unsigned int b5:1;
        unsigned int b6:1;
        unsigned int b7:1;
}sys_outdata ;

sys_outdata  是一个类型了,不是你定义的一个数据,现在sys_outdata 就相当于是int char short long float double 这些了。
typedef 是你自己重定义了一个类型。

C语言基础多看,如果还没看明白,那么举例吧。
sys_outdata xx;
xx.b1=0;
类似这样的才是对的。

楼主(点评):
尝试了大侠的改法,还是报错啊。bus_data才是一个类吧。

网友D:
sys_outdata是类型

网友B:
看谭的书,死的快,还不如问度娘呢

楼主(点评):
怎么说?谭是大师,还死得快?

网友E:
你这个不算位段操作,你看看汇编就知道了还是"与"的操作.
另外要用联合而不是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不算位段操作,你看看汇编就知道了还是"与"的操作.
另外要用联合而不是结构. ...

多谢,
大侠的意思是,这样的结构体不能提高执行效率,其本质不是真正的位操作?用联合体?能否提示下。
一直在找执行效率最高的这段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typedef struct bus_data
{
        unsigned int b0:1;

多谢大侠,
bus_data是一个类吧,sys_outdata是这个类下面的一个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sys_outdata是类型

多谢,
sys_outdata是类型,那bus_data是什么?

网友C:
typedef 把
struct bus_data 转化为
bus_data
怎么可能出错!你自己好好看看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多谢,
大侠的意思是,这样的结构体不能提高执行效率,其本质不是真正的位操作?用联合体?能否提示下。 ...

union,具体用法的你嗖嗖,不过这个也不行,因为它需要C编译器配合MCU特性.
真正能提高效率的是MCU位带特性,库里有例程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union,具体用法的你嗖嗖,不过这个也不行,因为它需要C编译器配合MCU特性.
真正能提高效率的是MCU位带特性, ...

多谢大侠,
  位带操作对IO口倒是知道,对普通的变量也行?比如char型的?

网友F:
结构体的初始化错误了。试试struct bus_date{
        ....//不变
};
struct sTime sys_outdata;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
sys_outdata是类型,那bus_data是什么?

bus_data 也是类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侠,
  位带操作对IO口倒是知道,对普通的变量也行?比如char型的? ...

可以的,你可以看看固件库里的例子

网友G:
想用结构体位带,mdk有个扩展关键字,这种知识首先查mdk帮助文档,最有效也最权威

楼主(点评):
多谢大侠。扩展关键字大概是什么,能够提示下,我好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