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元(功能说明)
[Kinetis] 【Kinetis实验】+ K20的ADC(16bit)_DAC(12bit)测试,其AD、DA很稳

楼主(2014-08-30):
(一).硬件环境
        1.PC;
        2.JLINK-V8;
        3. DKK20 + MxDOCK;
        4.USB线.

(二).软件环境
      1. WIN7(64位);
      2. MDK5.11A;
      3.JLinkARM_V486a(JLINK驱动).

(三).测试程序(是在例程基础上修改而成)。测试时请将JP18开路。
      1.ADC0--ADC1(测试时请将JP18开路): 双通道AD测试,简易测试;
      2.ADC0_Filtert(测试时请将JP18开路):  双通道AD测试,采用4096次平均,Freescale的AD做的比较好,读出的数很稳定(只跳二个数,这是测试之前没料到的),适合做较高精度的应用;
      3.ADC--DAC(测试时请将JP18短路、JP11开路):  由DAC0发出D/A电压,由ADC1检测回去;用按键K5(上、下、左、右)调节D/A的输出电压值,Freescale的DA也做的比较好,输出值比较稳定,DA=>AD转换后整个读数跳三个数,这就比较理想了。

(四)图片

网友A:
好专业,还带测试环境的。好像发贴时选高级模式就可以传照片了

网友B:
楼主用Jlink V8 需要对板上的跳线进行插拔吗.
我的一直搞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Jlink V8 需要对板上的跳线进行插拔吗.
我的一直搞不好,

直接连接就好了,不需要跳线。

网友C:
楼主,请问下你那例程是在哪里弄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问下你那例程是在哪里弄得?

这个就是DKK20的例程。

FSL K20DX128VLL7.rar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

DKK20的说明可到“万利电子”网站去下载。

网友D:
板子好像自带仿真器,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E:
好快 我的还没有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子好像自带仿真器,不知道好不好用

"DKK20+MxDock"系统中自带的仿真器也挺好用的!

网友F:
lz你的JLINK是哪个版本的,我的是12年买的不知道还能识别的

网友G:
我的10年买的还可以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你的JLINK是哪个版本的,我的是12年买的不知道还能识别的

我的JLINK是V8的版本,连接上后会自动升级JLINK的软件。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的JLINK是V8的版本,连接上后会自动升级JLINK的软件。

自动升级??你是用的那个软件可以自动升级,我这边一次也没有提醒自动升级啊,我这个貌似也是V8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10年买的还可以识别

??这个M4架构不是才出来的吗?你的10年的仿真器是不是升级过固件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动升级??你是用的那个软件可以自动升级,我这边一次也没有提醒自动升级啊,我这个貌似也是V8的 ...

连接到MDK5.11A后自动升级的。

网友H:
对16位的ADC感兴趣

网友A:
要做这么多次平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做这么多次平均?

实际做256次平均就比较稳定了,在不要求高速的场合还是很实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接到MDK5.11A后自动升级的。

ok,回家下个mdk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必须啊

今天更新了AD测试程序,添加了DA测试、按键测试。

楼主:
增加了按键测试!

网友I(2015-04-07):
k20系列有2路独立的ADC吗。数据手册好像只有一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