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路] DIP16的封装都是一模一样的吗?

楼主(2014-08-30):
新手求助,我使用的芯片是ULN2003A查看技术手册上面显示,封装类型可以是DIP16,然后我就用Altium Designer自带的miscellaneous devices库中的DIP16。
想确认一下这样可以吗?是不是所有的封装类型DIP16都是一模一样大的。机械尺寸上面有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一般来说都是标准的。

网友B:
应该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都是标准的。

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没问题的

谢啦

网友C:
不管是不是一样,都按pdf资料确认下。分窄体和宽体的。

网友D:
看datasheet就很清楚了,有具体尺寸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