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KEIL4编译提示IROM大小不足问题

楼主:
1,MCU型号 STM32F103C8T6  使用开发工具KEIL4
问题:
编译 提示.\STM32F10X_XL\STM32F10X_XL.axf: Error: L6220E: Load region LR_IROM1 size (65608 bytes) exceeds limit (65536 bytes). Region contains 51 bytes of padding and 0 bytes of veneers (total 51 bytes of linker generated content).

2,我将 0x1000=64k  根据用户手册 STM32 改0x1ffff=128k
编译通过
3,下载程序 发现程序从地址0x0800 0000开始到0x0801 000结束 程序运行占时没有发现问题

one:请大神指教,这样做是不是错误的,因为STM32F103C8T6 的 Flash一共64K。那么我这样处理后可用是不是丢掉了一部分程序。
two:我试过提高代码优化等级,在操作时会出现复位现象。

网友A(2014-08-30):
IORM??是什么啊??我只知道RAM和ROM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RM??是什么啊??我只知道RAM和ROM呢

就是ROM了  我看编译器上面这么提示 我就这么写啦

网友B:
1.你看看编译后的代码的大小,超过64kb肯定就不可以了
2.你是不是没**呢

网友C:
one:是的,还是精简代码吧
two:不是优化导致复位,而是你哪边做得不够好,优化时就遇到问题了,主要的地方可能是与时间有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你看看编译后的代码的大小,超过64kb肯定就不可以了
2.你是不是没**呢

**了的,代码不受限

楼主:
引用 网友C:
one:是的,还是精简代码吧
two:不是优化导致复位,而是你哪边做得不够好,优化时就遇到问题了,主要的地方 ...

说的对呀

网友D:
你代码里是不是存在大量未调用的部分,编译时发现超过rom就停止了

网友A(2014-10-13):
引用 楼主:
就是ROM了  我看编译器上面这么提示 我就这么写啦

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