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s3c2410

楼主(2014-08-30):
1.若让S3C2410的H端口除GPH8-GPH10设置为输出外,其余均为串行通信而配置,则GPHCON=???

网友A:
设置为 0x14AAAA 就可以了

网友B:
手册上不是写了么 对应位写对应数值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为 0x14AAAA 就可以了

我报的计算机三级嵌入式三级,参考书上给的答案是0x25AA
我刚开始和你的想的一样,但是想问问是不是没那么简单,是不是还要考虑其他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