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inetis实验】+Freescale K/L系列开发套件

楼主(2014-08-30):
前几天就受到二姨家如此厚重的礼品,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放在桌子更是倍有面子!
现在允许简单介绍一下这块板子;先来张图吧

楼主:
硬件架构
* 独创的平面对插方式连接:外设模块接口模块Mxdock和MCU应用模块MxApp
* MxDock模块为抽象的Kinetis K/L系列外设功能,通过跳线设置可以允许/禁止任意外设功能
* MxApp模块包含基本外设及功能扩展
* 更换MxApp模块,开发套件支持总线扩展,DDR存储器,以太网和LCD显示模块

楼主:
能做什么
* 支持K10/K20,K30/K40,K50,K60/K70,L10/L20,L30/L40
* 支持Kinetis K/L系列Cortex M4/M0+性能评估
* MxDock模块外设
    2-RS232/CAN/I2S
   I2C E2PROM/SPI Flash/SPI LCD
   USB Host/USB OTG
   TF Card
   4-Key/4-LED/Joystick
   6-Touch
   Beep/Speak
   Single-ended/differential input
* 提供IAR/Keil环境下的外设驱动程序和演示程序
* 提供Altium/Protel格式的原始设计文件

楼主:
技术支持和下载
* BBS:21IC万利电子  https://bbs.21ic.com/iclist-117-1.html
* Freescale本地化开发套件外设驱动程序
* Freescale本地化开发套件演示程序
* Freescale本地化开发套件硬件设计文件
* ftp文件服务器
   ftp://222.186.63.138
   Name: guest
   Psw:  guest

楼主:
有了这些,我身上更有了分责任,我怎可辜负飞思卡尔跟二姨家深深的期望呢?我将陆续分享开发经验。,还有我偷偷高速你价格;这一套kinetis开发套件价值400元哦,这都是责任啊

楼主:
欢迎广大板友们,前来讨论

网友A:
板载的仿真器用上没?有没有驱动和下载工具 不是用iar或者mdk那样的

网友B:
不错不错,可以开始玩了

网友C:
钥匙坠不错啊,什么芯片?

网友D:
楼主高大上啊
坐等评测

楼主:
钥匙环就是XS128,我要抓紧测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钥匙坠不错啊,什么芯片?

XS128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高大上啊
坐等评测

谢谢,支持: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载的仿真器用上没?有没有驱动和下载工具 不是用iar或者mdk那样的

用JLINK V8,就能下载程序,mdk IAR无压力: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载的仿真器用上没?有没有驱动和下载工具 不是用iar或者mdk那样的

板载仿真器直接用就行

楼主:
最新资源请参照万达电子开发库,万利电子提供以下服务支持:
最新信息发布和下载:http://www.manley.com.cn

楼主:
相关资料

楼主:
欢迎大家下载

楼主:
开发板资料

楼主:
K20数据手册

楼主:
以上是我从飞思卡尔官网、万利电子下载到的最新的开发板开发资料,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欢迎大家提出来解决。kinetis 开发套件讨论群  322230423

楼主:
评测正式开始,

楼主:
硬件准备;pc\+Freescale K20开发套件+J-Link
软件准备:MDK4.72A+WIN7(64位)

楼主:
J-Link正常工作

楼主:
本次21IC送出的kinetisK20开发套件,是由两块板子组成。上面板子为MxDOCK,
MxDock模块外设
    2-RS232/CAN/I2S
   I2C E2PROM/SPI Flash/SPI LCD
   USB Host/USB OTG
   TF Card
   4-Key/4-LED/Joystick
   6-Touch
   Beep/Speak
   Single-ended/differential input
当然,这块板子也可以通过CN3/CN10与其他的KINETIS的K系列和L系列也是可以相连的。
下面的那块是MK20开发板,板载芯片为MK20DX256VLL7,100引脚封装的,同时还搭载一块2.8寸的彩屏。
你是不是感觉这块开发板,挺具有开发的诱惑力了呢?

楼主:
鉴于很多可能没有J-LINK或是U-LINK,没关系,飞思卡尔很贴心,这次专门为广大开发者设计了板载仿真器,现在只需要你有一根方口的USB数据线,就可以轻轻松松的完成程序的编译、调试、下载、仿真了,哈哈。

楼主:
我们硬件环境配置好以后,我们就开始下载程序了。亲们在下载程序的时候一定注意配置好相关选项,我们是选择的CMSIS-DAP DEBUGER,所以在编译软件中,要在DEBUG那里设置仿真器为CMSIS-DAP DEBUGER ,选SW调试哦。调试程序包括:GPIO输入、AD/DA 实验、串口实验、can总线实验、LCD实验,Flexbus驱动实验,PIT定时器中断、SD卡实验、TSI电容触摸实验、SPI触摸屏实验、RTC实时时钟实验、SPI外部FLASH实验等精彩的实验,下面我将上面的实验一一上传。

楼主:
因为本人经历过两届智能车的锻炼,对飞思卡尔芯片再熟悉不过了,因为之前我们的车采用的是MK60,采用的超核MK60函数库,当然对stm32有过接触的伙计们,看到万利MK20函数库自然就不感觉陌生了,如果没接触过函数库,大家可以学习一下超核MK60函数库学习指导视频,当然Kinetis K系列的函数库都大同小异,大家自然就不会满头雾水了。最后附上超核论坛:Freescale Kinetis资源应有尽有。http://beyondcore.net/forum.php

楼主:
第一个实验就是GPIO输入实验,下面是源程序

楼主:
下面的内容老鸟们可以直接无视了,老鸟对这个函数库的调用和理解应该都没啥问题,但是对于刚刚接万利库的小伙伴们相信还是有点帮助的。。。。
咱们首先从文件夹的结构说起:总共有三个文件夹和3个文件。

Application文件中放的是主函数main.c,这就是我们的主程序。
--drivers文件夹
drivers文件夹里放的都是底层的驱动文件,各个模块的头文件.h和.c文件都包含在里面。inc文件夹里放的是全部的头文件,src文件夹里放着对应的c文件,这些文件在后面的例程里面都会包含进去。后面各个模块的介绍就会看到对这些底层文件的调用了
--startup文件夹
这个里面是一些芯片的配置文件和启动文件,也没研究过,但是肯定是很重要的,一般也别去改动了

楼主:
K20引脚众多,几乎每个引脚都有复用功能,芯片上电复位后,大多数引脚处于Disable状态,必须进行相关配置选择特定功能才可使用。由于K20绝大多数寄存器是32位的,所以直接读写寄存器很痛苦,道理很简单,要进行设置往往只有那么几位,其他无关位的值绝对不能修改的,这样就很麻烦,既要修改目标值,又要保持其他值不表。还好飞思卡尔公司发布的K20头文件—MK20DX256VLL.h中有大量的宏帮助开发人员完成这项繁琐的工作。举个例子说明一下,大家看这样一条语句
PORTC_PCR5=PORT_PCR_MUX(0x1); //PTC5的第1功能
使用鼠标右键的 go to definition 功能,一个一个搜索,首先是
PORTC_PCR5,可以看到:
#define PORTC_PCR5 PORT_PCR_REG(PORTC_BASE_PTR,5)
PORTC_PCR5 是一个宏,再次使用go to definition 功能,查看
PORT_PCR_REG,可以看到:
#define PORT_PCR_REG(base,index) ((base)->PCR[index])
这是一个带参数的宏,将参数替换可知PORTC_PCR5等同于:
PORTC_BASE_PTR->PCR[5],最终指向的是端口C(PORTC)第5引脚的
PCR 寄存器(PCR,PinControlRegister,引脚控制寄存器),这是一个
32 位的寄存器,负责选择引脚的复用功能。再看等号右侧的语句
PORT_PCR_MUX(0x1),这也是一个宏:
#define PORT_PCR_MUX(x)
(((uint32_t)(((uint32_t)(x))<<PORT_PCR_MUX_SHIFT))&PORT_PCR_MUX_MASK)
后面两个也是宏:
#define PORT_PCR_MUX_MASK 0x700u
#define PORT_PCR_MUX_SHIFT 8
将参数替换等效于(((uint32_t)(((uint32_t)(0x1))<<8))&0x700u)
其中0x700u中的u是unsigned的意思,和0x700等效,(uint32_t)
是强制类型转换,这样理顺一下,原先的语句就划归成这样:
PORTC_BASE_PTR->PCR[5]=
(((uint32_t)(((uint32_t)(0x1))<<8))&0x700u);
等号右侧的操作是这样的,先把0x1变成32位数据(因为寄存器是
32位的),左移8位之后再变成32位数据(此处是防止数据溢出的保
险措施), 最后和0x700 进行按位相与(按位与&和按位或|是实现单
独改写某位而不影响其他位的一种方法,至于为什么可以这样做 ,自
己算算吧!)。 这样一系列操作的结果就是把端口C第5引脚的PCR
寄存器的第8、9、10位改写成001,其他配置不变,大家注意看手
册:

PCR寄存器的8、9、10位就是负责设定引脚功能的MUX

从表中可以看到第1功能是PTC5,也就是最基本的输入输出功能。
希望大家用心体会上面讲的方法,灵活使用go to definition功能,
戒骄戒躁,一句一句用心研究。读硬件程序是一件枯燥又有趣的事情,
个中滋味深入其中才能有所体会。
言归正传,下面的讲解中将不会再对具体的语句进行解释,重点
将放在模块关键属性的设置上,希望大家举一反三,自己研读例程序,
分析思考,汲取养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鉴于很多可能没有J-LINK或是U-LINK,没关系,飞思卡尔很贴心,这次专门为广大开发者设计了板载仿真器,现在 ...

这个是跟 FRDM 板同样的使用方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跟 FRDM 板同样的使用方式吗?

FRDM板载OpenSDA调试器,MDK-ARM的工具列表中没有Pemicro OS Jtag(新版本可能已经包括),需要先到Keil网站下载kinetis驱动,然后安装好补丁文件。
而本套kinetis评估套件板载的调试器,选择的CMSIS-DAP DEBUGER,所以在编译软件中,要在DEBUG那里设置仿真器为CMSIS-DAP DEBUGER ,选SW调试。:$

楼主:
如果大家对kinetis不是很熟悉的话,超核电子店主yandld倾力打造的 基于超核固件库版本的 飞思卡尔Kinetis 系列入门教程http://www.**.com/courses/145

网友B:
不错,很多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很多资料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楼主:
飞思卡尔粉丝们中秋节快乐!

Happy Mid-autumn Day.zip

楼主:
Kinetis V2.5函数固件库,由最开始的仅仅提供对应模块的驱动代码,到采用过程式封装代码包再到系统级固件库乃至时至今日的对象级固件库(使用C面向对象编程)。Kinetis函数固件库不断升级,实现对任何一款kinetis-k的操作的最终目的。
目前已经完善的kinetis V2.5函数库已经实现了基于kinetis-k(定点、200Mbps/220MIPS)下的去全部片内系统驱动程序,在TCP/IP协议栈下,建立操作系统编程(uc-os III/MQX/RT-Thread)下均有对应例程,同时针对于操作系统工作原理的讲解,这里还提供了一个模拟操作系统内核供大家学习。
对象级固件库封装模块化思想,通过使用C语言来构造复杂的“类”、“对象”等抽象概念,使得在C语言架构下可以使用类似C++/JAVA一样的工作方式,是大家编程更加简单高效!这是其他平台所不具备的一大优势,同时在编码风格上。我们强调遵循POSIX规范,写出的代码则符合可移植性操作规范,同时借助于UNIX系统内核编程等经验,从细节入手,切实帮助大家从编程伊始就注意代码编写的规范。

楼主:
同志们,福利来啦

楼主:
Kinetis-K Lib,因为文件太大,无法上传,遗憾啊,桑心啊,悲哀啊

楼主:
只好百度网盘分享私密地址了,链接:http://pan.baidu.com/s/1pJFhv4J 密码:3tk1

楼主:
各个操作模块使用操作指南:

GPIO 通用输入输出模块
GPIO模块用来输出高低电平,或者读取外部的高低电平信号
源代码浏览
•        gpio.c
•        gpio.h
入门
一个最简单的输出高低电平的例子,初始化一个GPIO引脚 并且输出高电平
/* 初始化一个引脚 设置为推挽输出 比如点亮一个小灯 */
GPIO_QuickInit(HW_GPIOE, 6, kGPIO_Mode_OPP);
GPIO_WriteBit(HW_GPIOE, 6, 1);
你可以用 GPIO_QuickInit来快速初始化一个GPIO,也可以用普通初始化,普通初始化一般以结构体的形式来填写参数,然后在XXX_Init()函数中传入结构体的地址以完成初始化。
但是无论快速初始化还是普通初始化,一次都只能初始化一个GPIO。
一个使用普通初始化的例子: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1;
GPIO_InitStruct1.instance = HW_GPIOE;
GPIO_InitStruct1.mode = kGPIO_Mode_OPP; /* 推挽输出 */
GPIO_InitStruct1.pinx = 6;
GPIO_Init(&GPIO_InitStruct1);
数据读写
让GPIO引脚输出/读入高低电平 以下几个函数可以控制GPIO来输出电平
void GPIO_WriteBit(uint32_t instance, uint8_t pinIndex, uint8_t data);
uint8_t GPIO_ReadBit(uint32_t instance, uint8_t pinIndex);
uint32_t GPIO_ReadPort(uint32_t instance);
void GPIO_WritePort(uint32_t instance, uint32_t data);
通常情况下 GPIO_WriteBit GPIO_ReadBit 比 WritePort ReadPort 更加常用,WriteBit ReadBit 是指写入或者读出一位数据(一个引脚), 而 WritePort ReadPort是写入/读出 这个端口的数据(32位)
下面是一个读取一个引脚电平的例子:
uint8_t pin_status;
GPIO_QuickInit(HW_GPIOE, 6, kGPIO_Mode_IPD);
pin_status= GPIO_ReadBit(HW_GPIOE, 6);
printf("status:%d\r\n, pin_status");
GPIO支持的输入输出方式
GPIO 支持如下几种模式: 他们在gpio.h中被定义成枚举量
typedef enum
{
    kGPIO_Mode_IFT = 0x00,
    kGPIO_Mode_IPD = 0x01,
    kGPIO_Mode_IPU = 0x02,
    kGPIO_Mode_OOD = 0x03,
    kGPIO_Mode_OPP = 0x04,
}GPIO_Mode_Type;
几种工作模式解释如下
•        IFT: 浮空输入 一般用于AD等模拟应用
•        IPD: 下拉输入 芯片内部连接一200K左右的电阻至GND
•        IPU: 上拉输入 芯片内部连接一200K左右的电阻至VCC
•        OOD: 开漏输出 一般用于驱动外部设备
•        OPP: 推挽输出 一般用于驱动外部设备
使用位带操作控制GPIO
GPIO内存域处于ARM-CM4的Bitband区域内,因此可以使用位带操作来控制GPIO.
一个使用位带操作来控制GPIO输出高电平的例子
GPIO_QuickInit(HW_GPIOE, 6, kGPIO_Mode_OPP);
PEout(6) = 1;
同时,也可以使用位带操作来读入某个引脚的电平:
GPIO_QuickInit(HW_GPIOE, 6, kGPIO_Mode_IPD);
status = PEin(6);
但是无论是使用函数还是位带操作,一定要在使用之前初始化

楼主:
ADC 模数转换模块
源码浏览
•        adc.c
•        adc.h
入门
可以使用ADC_QuickInit来快速初始化ADC。 范例如下:
uint32_t value;
/* 初始化ADC0模块 单端8通道,对应引脚PB0, 精度:单端12,差分13位 */
ADC_QuickInit(ADC0_SE8_PB0, kADC_SingleDiff12or13);
读取一个ADC值
/* 读取ADC变量 */
value = ADC_QuickReadValue(ADC0_SE8_PB0); /* ADC0_SE8_PB0 可以在adc.h中找到 */
printf("value:%d\r\n", value);
ADC_QuickReadValue 实际上完成了3部操作: 开始ADC转换,等待转换完成,读取转换结果

楼主:
UART 通用异步串行口
用于和其他设备及PC机通讯,最传统,最常用的通讯方式
源码
•        uart.c
•        uart.h
术语解释
•        Tx 发送端
•        Rx 接收端
•        IT Interrupt 中断
•        Callback 回调 回调函数
入门
可以使用快速初始化来初始化一个选定的UART。同时printf会被自动连接到第一个初始化的串口
/* 初始化 UART0模块 Tx:PD07 Rx:PD06 波特率115200 */
UART_QuickInit(UART0_RX_PD06_TX_PD07, 115200);
printf("HelloWorld\r\n");
所有的快速初始化宏都可以在uart.h中找到
发送数据
可以使用最简单轮询方式来发送一帧串口数据 函数原型void UART_WriteByte(uint32_t instance, uint16_t ch);
发送一帧数据的例子:
UART_WriteByte(HW_UART0, 'H'); /* 发送一个字符 */
接收数据
UART_ReadByte 用于接收一帧串口数据,如果接收成功,返回0,否则返回1
轮询接收数据: 一个轮询接收数据的例子:
uint16_t ch;
while(1)
{
    if(!UART_ReadByte(HW_UART0, &ch))
    {
        UART_WriteByte(HW_UART0, ch); /* 自发自收 */
    }
}
串口中断接收数据
在更多的情况下,使用中断方式来接收串口数据:
下面是一个中断接收串口数据的例子:
void UART_RX_ISR(uint16_t byteRec)
{
    /* 将接收到的数据发送回去 */
    UART_WriteByte(HW_UART0, byteRec);
}

/* 初始化 UART0模块 Tx:PD07 Rx:PD06 波特率115200 */
UART_QuickInit(UART0_RX_PD06_TX_PD07, 115200);
UART_CallbackRxInstall(UART_RX_ISR); /* 注册中断回调函数 */
UART_ITDMAConfig(HW_UART0, kUART_IT_Rx); /* 开启UART Rx中断 */

楼主:
PIT 周期性定时器
•        PIT用于产生周期性的中断,同时它也可以作为芯片其他外设的触发源。
•        PIT模块根据芯片的不同有不同的通道可选(每个通道相当于一个单独的硬件定时器) 不同的芯片中通道(子定时器) 的数量可能不同,具体可以参看芯片参考手册的Chip Configuration章节。
源码
•        pit.c
•        pit.h
入门
使用QuickInit系列函数来初始化PIT模块
/* 初始化HW_PIT_CH0, 定时周期5Ms(参数以Us为单位) */
PIT_QuickInit(HW_PIT_CH0, 5*1000);
之后,可以使用 uint32_t PIT_GetCounterValue(uint8_t chl) 来获取任意时刻的PIT Counter值
产生周期性中断
下面这个例子使用PIT来产生一个周期性的中断:
/* 声明中断回调函数 */
static void PIT0_CallBack(void);

/* 定时周期单位us */
PIT_QuickInit(HW_PIT_CH0, 1000*1000);

/* 注册中断回调函数 */
PIT_CallbackInstall(HW_PIT0_CH0, PIT0_CallBack);

/* 开启PIT中断 */
PIT_ITDMAConfig(HW_PIT0_CH0, ENABLE);

/* 中断回调函数 */
static void PIT0_CallBack(void)
{
    printf("Enter PIT0 Int\r\n");
}
注意事项
•        不要在中断里执行过于复杂(耗时)的操作,否则他可能会阻塞相同抢占优先级的其他中断的相应,甚至造成中断嵌套溢出。
•        不要开启频率过高的(比如10-500us)一次的中断。 这样将非常消耗CPU资源。

楼主:
RTC 实时时钟模块
RTC模块用于给系统提供一个稳定的时间戳
入门
一个初始化RTC的例子 初始化RTC只需要调用 RTC_QuickInit
RTC_QuickInit();
改初始化并不会更新RTC时间戳,而是保持原来的时间
设置时间
首先定义一个时间戳结构体 然后设置各个参数,最后调用RTC_SetDateTime 将结构体地址传入以完成时间设置
RTC_DateTime_Type td = {0};
td.day = 20;
td.hour = 23;
td.minute = 59;
td.second = 50;
td.year = 2014;
td.month = 11;
RTC_SetDateTime(&td);
获取时间
类似设置时间,需要定义一个时间戳结构体,然后调用RTC_GetDateTime即可
RTC_DateTime_Type td = {0};
RTC_GetDateTime(&td);
printf("%d-%d-%d %d:%d:%d\r\n", td.year, td.month, td.day, td.hour, td.minute, td.second);

楼主:
SYSTICK 系统滴答定时器
Systick 是Cortex-M4的内核外设,所有使用Cortex-M4内核的的芯片都拥有此外设,Systick是一个24位的倒计数计时器,当计数到0时可配置成产生中断信号,这实际使用中常用来实现延时的功能。
源代码浏览
•        systick.c
•        systick.h
入门
Systick 常被用来实现系统延时的功能,可以提供us级和ms级两种的延时功能,提供机器周期级的精准计时功能。
延时
例子:实现的延时
具体代码如下:
  /* 初始化配置systick,提供延时功能 */
  DelayInit();
  DelayUs(500); /*延时 500us */
  DelayMs(500); /* 延时500ms */
注意: DelayMs DelayUs 函数是通过查询systick的计时器来实现的延时功能,一旦程序中使用了Delay函数,不能再将SysTick定时器用于其它用途
使用 systick 产生中断
systick 也可以产生定时中断,下面是一个产生定时中断的例子
  SYSTICK_Init(1000*1000); /* 1s中断 */
  SYSTICK_Cmd(true); /* 时能ticker */
  SYSTICK_ITConfig(true); /* 开启中断 */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printf("SysTick_Handler enter\r\n");
}
注意 一旦Systick用于定时中断,他将不能再用作普通Delay功能

楼主:
I2C 总线
源代码
•        i2c.c
•        i2c.h
读写I2C接口的从机设备数据
下面列出比较常用的一种应用:使用I2C读写一些I2C传感器(加速度等等 如MMA84xx系列等)
读寄存器的例子:
/* 初始化 i2c1模块 sda:PE00 scl:PE01 速度 100K bps */
I2C_QuickInit(I2C1_SCL_PE01_SDA_PE00, 100*1000);
int r;
uint8_t data;
/* 从机I2C地址0x33(7位地址) 从机内子地址(寄存器偏移)0x02
r = I2C_ReadSingleRegister(HW_I2C1, 0x33, 0x02, &data);
if(r)
{
    printf("read failed\r\n");
}
else
{
    printf("read succ. data:%d\r\n", data);
}
写数据同读数据类似,使用函数I2C_WriteSingleRegister 即可.
注意
•        快速初始化宏I2C1_SCL_PE01_SDA_PE00 可以在i2c.h中找到
SCCB 支持
I2C构件同样支持I2C协议的变种:SCCB协议 SCCB协议主要用于和OV公司的摄像头进行控制数据交互
•        初始化: 同I2C初始化 调用 I2C_QuickInit 即可
•        读寄存器
调用函数SCCB_ReadSingleRegister 即可,其他同 i2C_ReadSingleRegister
•        写寄存器
调用函数SCCB_WriteSingleRegister 即可,其他同 i2C_WriteSingleRegister

楼主:
SPI(同步串行总线)
SPI总线一般用于电路板级的数据通讯(同一款电路板上)。比如读写外部Flash, 触摸芯片等等。它通常可以达到较高的传输速度。
注意 目前的spi组件只支持主机模式(Kinetis作为主机)
源代码浏览
•        spi.c
•        spi.h
术语解释
•        CPHA CPOL 时钟相位及时钟极性,他们属于SPI的协议的配置选项
•        MOSI(Sout) Master Out Slave In, 主机数据输出,从机数据输入引脚
•        MISO(Sin) Master In Slave Out, 主机数据输入,从机数据输出引脚
•        SCK 时钟线 同于同步时钟
•        CS 片选线 通常,低电平有效
使用SPI组件
像其他固件库一样,SPI模块也需要先初始化再使用,一个简单的例子:
uint8_t data;
/* 初始化SPI2 模块 速率 1M */
SPI_QuickInit(SPI2_SCK_PD12_SOUT_PD13_SIN_PD14, kSPI_CPOL0_CPHA1, 1*1000*1000);

/* 设置PCS的 PinMux为 SPI */
PORT_PinMuxConfig(HW_GPIOD, 11, kPinAlt2); /* SPI2_PCS0 */

/* 发送接受一帧数据 */
data = SPI_ReadWriteByte(HW_SPI2, HW_CTAR0, 0x55, HW_SPI_CS0, kSPI_PCS_ReturnInactive);

printf("Rev data is :%d\r\n", data);
协议发送后逻辑分析仪截图如下

注意
•        当使用 SPI_QuickInit 时,并不会配置CS的 PinMux,需要手动配置。
•        HW_CTAR0 为传输控制寄存器,用于配置传输的波特率,CPOL CPHA等,每个SPI模块有2个,如果不是很清楚选择**HW_CTAR0** 即可
SPI_ReadWriteByte 的最后一个参数 csState 选项:
•        kSPI_PCS_ReturnInactive 为发送这帧数据后CS引脚回归到Idle状态(通常为高电平)
•        kSPI_PCS_KeepAsserted 为发送这帧数据后CS引脚一直为选中状态(通道为低电平)

楼主:
Flexbus总线
Flexbus一般可以用于连接一下设备(Kinetis作为主机,连接设备作为从机):
•        外部Flash
•        外部RAM
•        FPGA
•        带控制器的LCD等
引脚信号说明
•        Flexbus总线外部 主要信号引脚总结如下:(地址和数据引脚暂且不列)
•        FB_CS[0-5]: 片选 低有效
•        FB_BE_7(15 23 32)_0(8 16 24): 位使能 当Flexbus 读写对应的数据位宽时,对应的位使能变低 低有效
•        FB_OE: 输出使能,也叫做读信号,当Flexbus从设备读取数据时,该引脚低电平 低有效
•        FB_RW: 读写信号 1=Read 0=Write
•        FB_CLK: FB基准时钟输出
Flexbus挂SRAM例程 SRAM型号:IS61WV25616
SRAM的 WE为写信号 低有效 OE为读信号,低有效
摘自SRAM芯片手册SRAM真值表

硬件连接:
SRAM        Flexbus
[A0-A17]        [A1-A18]
[D0-D15]        [D16-D31]
[CE]        [CE]
[WE]        [RW]
[OE]        [OE]
[UB]        [BE_31_24]
[LB]        [BE_23_16]
代码(不包括PinMux配置)
/* enable flexbus */
FLEXBUS_InitTypeDef FLEXBUS_InitStruct;
FLEXBUS_InitStruct.ADSpaceMask = kFLEXBUS_ADSpace_512KByte;
FLEXBUS_InitStruct.autoAckMode = kFLEXBUS_AutoAckEnable;
FLEXBUS_InitStruct.CSn = kFLEXBUS_CS1;
FLEXBUS_InitStruct.dataAlignMode = kFLEXBUS_DataLeftAligned;
FLEXBUS_InitStruct.dataWidth = kFLEXBUS_PortSize_16Bit;
FLEXBUS_InitStruct.baseAddress = SDRAM_ADDRESS_BASE;
FLEXBUS_InitStruct.ByteEnableMode = kFLEXBUS_BE_AssertedReadWrite;
FLEXBUS_InitStruct.div = 0;
FLEXBUS_Init(&FLEXBUS_InitStruct);
/* config Flexbus SRAM pinmux */
FLEXBUS_PortMuxConfig(kFLEXBUS_CSPMCR_Group3, kFLEXBUS_CSPMCR_GROUP3_BE_23_16);
FLEXBUS_PortMuxConfig(kFLEXBUS_CSPMCR_Group2, kFLEXBUS_CSPMCR_GROUP2_BE_31_24);
FLEXBUS_PortMuxConfig(kFLEXBUS_CSPMCR_Group1, kFLEXBUS_CSPMCR_GROUP1_CS1);
控制信号时序图

楼主:
FTM 灵活定时器
FTM 是一种功能强大的定时器,它不仅仅可以一个普通的定时器,更可以产生 PWM波 , 脉宽长度捕捉 , 正交解码 等等.
使用FTM产生PWM波
产生固定频率PWM的例子
使用FTM0模块通道3(PA06引脚) 上产生 3KHzPWM波, 使用边沿对齐模式
FTM_PWM_QuickInit(FTM0_CH3_PA06, kPWM_EdgeAligned, 3000);
产生的波形如下:

改变占空比
可以使用FTM_PWM_ChangeDuty动态的改动占空比
一个改变占空比的例子:
/* FTM1模块1通道的PWM改为 20%(0-10000对应0-100%) */
FTM_PWM_ChangeDuty(HW_FTM1, HW_FTM_CH1, 2000);
注意
•        一个FTM模块有多个通道,每个通道可以产生不同占空比的PWM波,但是它们的频率都必须是相同的
•        使用FTM_PWM_ChangeDuty 前应确保相应的通道和模块已经被初始化
正交解码
初始化一个FTM模块用于正交解码 并读取解码值
int value;
uint8_t dir;

/* 初始化 */
FTM_QD_QuickInit(FTM1_QD_PHA_PA08_PHB_PA09,
kFTM_QD_NormalPolarity,
kQD_PHABEncoding);

/* 读取值 */
FTM_QD_GetData(HW_FTM1, &value, &dir);
printf("value:%6d dir:%d  \r", value, dir);
注意
•        一个FTM模块只能用于 正交解码 PWM 输入捕捉, 三选一
•        使用FTM_QD_GetData 获得的数值是累计值,可以使用 FTM_QD_ClearCount 清空正交计数Counter
•        FTM1_QD_PHA_PA08_PHB_PA09 是快速初始化宏,可以在ftm.h中找到
输入捕捉

楼主:
内部Flash编程模块
几乎所有Kinetis系列都拥有Flash控制器 他可以用来在运行时编程Flash从而实现IAP(在线编程)等功能。
超核Kinetis固件库使用 ARM标准的SSD(Stand Flash Driver) 来操作Flash。
SSD简介
编程Flash
注意 Flash需要先擦出在写入。擦除的基本单位是Sector, 编程的基本单位是Page, 一般Sector > Page

楼主:
DMA 直接内存存取
DMA 用于减轻CPU的负荷 提供一种无需CPU干预的数据传输途径。他可以自动的的将数据从一片内存(甚至是特殊寄存器)传输(复制)到另外一片内存。通俗的讲,他是MCU内的数据搬运工。
源代码浏览
•        dma.c
•        dma.h
入门及概念
DMA 主要的传输方向有如下几种:
•        MemoryToPeripheral 内存到外设的传输(例如发送数据)
•        MemoryToMemory 内存到内存之间的传输
•        PeripheralToMemory 外设到内存的传输(例如接收数据)
•        PeripheralToPeripheral 外设到外设的传输
一个简单的内存到内存之间的数据传输
外设到普通内存的数据传输
这种方式通常用于异步接收大量数据。

楼主:
SD 卡控制器
部分Kinetis型号上有SDHC模块(SD Host Controller) 用于实现SDIO协议,它通常用来控制SD卡。 CHKinetis固件库上写好SD卡的支持函数,可以轻松实现单块多块读写。

SD卡API使用
SD卡模块API接口函数
uint8_t SD_Init(SD_InitTypeDef* SD_InitStruct);
uint32_t SD_GetSizeInMB(void);
uint8_t SD_ReadSingleBlock(uint32_t sector, uint8_t *buf);
uint8_t SD_WriteSingleBlock(uint32_t sector, const uint8_t *buf);
uint8_t SD_ReadMultiBlock(uint32_t sector, uint8_t *buf, uint16_t block_cnt);
uint8_t SD_WriteMultiBlock(uint32_t sector,const uint8_t *buf, uint16_t block_cnt);
uint32_t SD_QuickInit(uint32_t baudrate);
uint8_t SD_InitCard(void);
初始化
/* 初始化SD卡 波特率 2M */
SD_QuickInit(20000000);
/* 读取并打印卡容量 */
printf("SD size:%dMB\r\n", SD_GetSizeInMB());
单块读写并打印扇区信息
int i;
uint8_t sd_buffer[512];  //
/* 读取SD卡0扇区 */
SD_ReadSingleBlock(0, sd_buffer);
/* 打印0扇区内容 */
printf("sectoer 0 data:\r\n");
for(i = 0; i < 512; i++)
{
    printf("0x%02X ", sd_buffer[i]);
}

楼主:
PDB 可编程延时模块
PDB 模块可以用来当做普通定时器使用,但更重要的是,他可以用来触发ADC,这样就可以CPU无干预的进行固定频率的ADC转换

源代码浏览
pdb.c
pdb.h
当做普通定时器使用
/* 中断回调函数 */
void PDB_ISR(void)
{
    printf("PDB_ISR\r\n");
}

/* 触发10MS中断 */
PDB_QuickInit(kPDB_SoftwareTrigger, 10*1000);

/* 安装中断回调函数 */
PDB_CallbackInstall(PDB_ISR);

/* 打开PDB中断 */
PDB_ITDMAConfig(kPDB_IT_CF, true);

/* 开启软件触发 */
PDB_SoftwareTrigger();
触发ADC转换
PDB 可以触发ADC进行硬件转换

/* ADC 中断回调函数 */
void ADC_ISR(void)
{
    uint32_t value;
    value = ADC_ReadValue(HW_ADC0, kADC_MuxA);
    printf("ADC:%d\r\n", value);
}

PDB_QuickInit(kPDB_SoftwareTrigger, 10*1000);
PDB_SoftwareTrigger();

ADC_QuickInit(ADC0_SE17_E24, kADC_SingleDiff12or13);

/* 时能硬件触发模式 */
ADC_EnableHardwareTrigger(HW_ADC0, true);

ADC_StartConversion(HW_ADC0, 17, kADC_MuxA);
ADC_ITDMAConfig(HW_ADC0, kADC_MuxA, kADC_IT_EOF);
ADC_CallbackInstall(HW_ADC0, ADC_ISR);

/* 时能PDB触发ADC, 触发 ADC0模块muxA转换器, 延时100周期 */
PDB_SetADCPreTrigger(HW_ADC0, kADC_MuxA, 100, true);

楼主:
Kinetis开发包项目,包含底层驱动、中间件及集成的众多第三方组件,用以为Freescale Kineits MCU开发提供软件平台支持。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

楼主:
亲们,要加油哦

网友F:
资料介绍好齐全哈、直接收了哈、多谢了!

网友G:
资料多,mark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资料介绍好齐全哈、直接收了哈、多谢了!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G:
资料多,mark之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lol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开发套板的三种调试方法:https://bbs.21ic.com/icview-797718-1-1.html

问朋友借了一块这个开发板,刚开始学习。
上来就遇到调试的问题,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G:
资料多,mark之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P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朋友借了一块这个开发板,刚开始学习。
上来就遇到调试的问题,谢啦

客气啦:$

网友H:
引用 楼主:
Kinetis-K Lib,因为文件太大,无法上传,遗憾啊,桑心啊,悲哀啊 ...

这个里面的程序可以应用于MDK20的开发板吗?

楼主:
你需要配置一下启动文件为K20,就可以用了哦

网友I:
好羡慕楼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羡慕楼主啊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H:
楼主配置成功了吗?我自己配置了一下,好多的模块都是有错误的,提示的是没有定义相关的变量。我比对了下K20与K60的头文件,确实是没有的定义相关的内容。应该是K60的寄存器比K20的寄存器要多些。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楼主:
你要认真对照K20datasheet和K60datasheet,你在配置过程中,你将会重新认识kinetis K系列的架构和工作原理

楼主:
K60数据手册

网友J:
楼主的资料可真详细,谢谢啦

楼主: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楼主: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K(2015-09-23):
很好 很强大,快速认识了一下飞思卡尔,但是芯片太贵伤不起啊

网友L(2017-03-08):
非常感谢楼主的一步步讲解,虽然我不明白但是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能否留个QQ号请教一下,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