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上SPI接口的四条线,可以区分出来吗 ?

楼主(2014-08-30):
(无正文)

网友A:
工作时抓一下信号就知道了

网友B:
连接某个芯片还是怎么的?如果是某个芯片,可以通过看芯片的脚吧。不行就运行时候用示波器看时序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接某个芯片还是怎么的?如果是某个芯片,可以通过看芯片的脚吧。不行就运行时候用示波器看时序就好。 ...

谢谢大侠指点!

这里的SPI接口是烧录接口,不知道和烧录器如何连接,因此发帖求助

网友A:
先断电,用万用表测出GND和VCC(VCC可能没有或需要程序打开才有输出)。

然后接上逻辑分析仪,首先被拉低的是CS,SCK一眼就能看出来,有数据输出的是MOSI,剩下那个就是MISO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断电,用万用表测出GND和VCC(VCC可能没有或需要程序打开才有输出)。

然后接上逻辑分析仪,首先被拉低 ...

顶一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指点!

这里的SPI接口是烧录接口,不知道和烧录器如何连接,因此发帖求助 ...

判断电源引脚之后其他SPI的脚就好确定了,还是用示波器看时序就好。或者确定了电源引脚之后你不想看示波器或者条件被限制你就一个个试。哪个能下进去就是对的。总共也就只有几种接法。(这个不是很推荐)

楼主:
大侠们言之有理,学习了,谢谢

网友D:
工作时用示波器看看就该知道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