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求助:手头的ds12887全部读不出数据。

楼主(2014-08-30):
知道是很老的芯片了,手头只有这个芯片,由于使用的是atmega16所以没有外部并口的总线,只用模拟形式发送,但是总是读写不出数据。求教不知哪里出的问题。下面附时序图和程序。

楼主:
unsigned char DS12887_Read(unsigned char Address)
{

        unsigned char temp = 0;
        //端口初始化
        ALE_0;
        RD_0;
        WR_0;
        CS_1;

        CS_0;//片选
        RD_1;
        WR_1;
        ALE_1;
        DDRC = 0xff;
        PORTC = Address;
        _NOP();
        ALE_0;//地址锁存
        _NOP();
        RD_0;
        DDRC = 0x00;
        _NOP();
        temp = PINC;

        RD_1;
        CS_1;
        ALE_1;

        return temp;

}

void DS12887_Write(uchar Address, uchar Value)
{
        //初始化状态
        ALE_0;
        RD_0;
        WR_0;
        CS_1;

        CS_0;//片选
        RD_1;
        WR_1;
        ALE_1;
        DDRC = 0xff;//设置为输出
        PORTC = Address;
        _NOP();
        ALE_0;//锁存地址
        WR_0;
        PORTC = Value;
        _NOP();
        WR_1;

        CS_1;
        ALE_1;

}

楼主:
其读写都是以纳秒级的延时,本身用的是8Mhz的晶振单个周期就是125ns级的也不存在时序的延时问题。求指点。

网友A:
最终你会发现,还是时序问题。

网友B:
楼主这个问法,除了得到“自己程序写得有问题”之外,还能得到啥答案呢?

网友C:
搞累了出去看看镁铝,回来继续搞,到最后发现,其实都TM的是无用功

网友D:
没总线的MCU搞这个芯片,不太好搞...

网友E:
有时想想是不是芯片问题,这个芯片太老了有时是坏的,

楼主:
可以正常的仿真,虽然不迷信这个。

楼主:
时序无任何问题,实际电路中用PC口作为地址口,由于用jtag调试,其中四个口并不能用于io口。故导致程序不能正常读出。

网友F:
电池挂了

网友G:
DS12887假的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