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驱动] 关于枚举成usb键盘后按键 按下 与 按住 的问题

楼主(2014-08-30):
请教一个问题,就是参照圈圈的书我把我的设备枚举成了一个多媒体键盘,然后我按下了一个按键,只发送了一

次数据,
            my_buf[0] = 0x01;
            my_buf[1] = 0x00;
            my_buf[3] = 0x04;
            my_usb_hid_key(my_buf,9);
之后发现电脑一直在响应这个按键,就像是这个按键没有弹起那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还有书上对于那些按键 按下 与 按住 的描述,怎么理解?

我照着书上换了一个上下曲的按键,发现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A:
按下是一个事件,松开也是一个事件
你发完按下事件之后,在发一个松开事件就可以了

楼主(2015-01-24):
引用 网友A:
按下是一个事件,松开也是一个事件
你发完按下事件之后,在发一个松开事件就可以了 ...

嗯,是这样,但你把它讲清楚,发了一个健值后,要再发一个全0的包表示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