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不可以直接用万用表测量运放的输入端,如果测量和实

楼主(2014-08-30):
都说不可以直接用万用表测量运放的输入端,如果测量和实际的会相差很多吗?

网友A:
很可能相差甚远。

网友B:
万用表的输入电流会影响运放输入端的电压, 引起信号变化和干扰.
但这不是铁律, 在高阻抗和微弱信号的运放输入端, 才会出现用万用表 "量不准" 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的输入电流会影响运放输入端的电压, 引起信号变化和干扰.
但这不是铁律, 在高阻抗和微弱信号的运放输 ...

微弱信号指的多弱?

网友C:
虽然不是铁律,也可视为纪律

网友D:
如果信号源阻抗大,会和万用表采样电阻构成分压。
简而言之,大电阻分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