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link问题

楼主:
我的ST-link用最新版的STVD,STVP软件,试了半天STVP可以烧录程序,而STVD却仿真不了,一直出现如下的图面,是怎么回事啊?请指教,谢谢~

网友A(2014-08-30):
看提示好像软件没装好,换版本看看;
用IAR试下,IAR可以的话,就是STVD支持不好或者STVD软件没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提示好像软件没装好,换版本看看;
用IAR试下,IAR可以的话,就是STVD支持不好或者STVD软件没装好; ...

嗯,谢谢,是软件安装问题,现在好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谢谢,是软件安装问题,现在好用了

:loveliness:
猜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