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下载问题

楼主(2014-08-30):
使用codeskin进行串口下载,已经成功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很让我挠头。
要使用串口进行程序下载就必须让GPIO47和GPIO34用电阻上拉或者下拉,但是这样做了以后又不能程序正常启动。请问各位,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楼主:
板子很小,已经没有面积再放跳线或者拨位开关了。

网友A:
从整体硬件来说    肯定是已启动的要求来设计
如果是产品量产   可以通过烧写器烧写完之后焊接上去
个人没有好的想法   只能是在前期设计时加上电阻选择了

网友B:
呵呵,这是CPU的启动模式问题,估计没啥好办法了。

网友C:
请教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