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怎么控制直流电机正反转

楼主(2014-08-31):
(无正文)

楼主:
求教大家了

网友A:
如果是双极性,DUTY CYCLE < 50, 一个方向, > 50 一个方向

电机方向实质上和PWM无关,DC电机方向本质是流过DC电机的电流的方向,

网友B:
与驱动器有关  一般是占空比大于50%是正传的话  小于50%反转
等于50%   停止

网友C:
那就要看你用的单极式pwm还是双极式pwm了。单极式就是换向;双极式的话,如果占空比小于0.5是正转,那么占空比大于0.5就是反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