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程序进不了中断

楼主(2014-08-31):
#include<msp430f5529.h>
#include "HAL_Dogs102x6.h"

char width[10];
char ta[11];
unsigned int i=0;
unsigned long int AverageTB0;
//unsigned int num;

void main()
{
  WDTCTL=WDTPW+WDTHOLD;         //关闭看门狗

  Dogs102x6_init();
  Dogs102x6_backlightInit();
  Dogs102x6_setBacklight(5);
  Dogs102x6_setContrast(8);
  Dogs102x6_clearScreen();

  P2DIR &= ~BIT0;
  P2SEL|=BIT0;                          //P5.6作为捕获模块功能的输入端输入方波
  P6DIR |=BIT0;
  P6OUT |=BIT0;
  //-------开晶振XT2---------

  P5SEL=BIT2+BIT3;   //声明特殊功能,将用作外部时钟晶振XT2输入
  UCSCTL6&=~XT2OFF;  //开启XT2
  do
  {
    UCSCTL7 &= ~(XT2OFFG);
    SFRIFG1 &= ~OFIFG;

  }while (UCSCTL7 & XT2OFFG);
  UCSCTL4 |= SELM_5 + SELS_5;
  UCSCTL6 &= ~SMCLKOFF;

  //-----------------------------

  /*TBCCTL0&=~(CCIS1+CCIS0);          // 捕获源为P7.5,即CCI0A(也是CCI0B)
  TBCCTL0|=CM_2+SCS+CAP;           //下降沿捕获,同步捕获,工作在捕获模式
  TBCCTL0|=CCIE;                     //允许捕获比较模块提出中断请求
  TBCTL|=ID_3;
  TBCTL|=TBSSEL_2;                   //选择时钟MCLK
  TBCTL|=TBCLR;                      //定时器清零,
  //定时器开始计数(连续计数模式0~0xFFFF)
  TBCTL|=MC_2; */
  TA1CTL |= TASSEL_2 + MC_2 + ID_3 +TACLR;         // ACLK, upmode,8fenpin clear TAR
  TA1CCTL1 |=CAP+CCIS_1+CM_1+CCIE;                          //CM_1是捕获模式的选择

  _EINT();

  while(1);
}

//―――――定时器TB的CCR0的中断:用于检测脉冲上升与下降沿――――
#pragma vector=TIMER1_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1_A1_ISR(void)
{
  if(TA1CCTL1&CM1)                        //捕获到下降沿
  {
  P6OUT |=BIT0;
  TA1CTL|=TACLR;
  TA1CCTL1=(TA1CCTL1&(~CM1))|CM0;    //改为上升沿捕获:CM1置零,CM0置一

  }
  else if(TA1CCTL1&CM0)                    //捕获到上升沿
  {
  P6OUT &= ~BIT0;
  width[i++]=TA1CCR0;       //记录下结束时间
  TA1CCTL1=(TA1CCTL1&(~CM0))|CM1;   //改为下降沿捕获:CM0置零,CM1置一
  if(i==10)
  {
    AverageTB0 = 0;
    for(i = 0; i < 10; i++)
    AverageTB0 += width[i];
    AverageTB0 >>= 5;     //除以10求平均值,以免数据不停跳变
    i=0;
  }
  //num = 360 * f * AverageTB0;
  ta[0] = width[0]/10000%10+'0';
  ta[1] = width[0]/1000%10+'0';
  ta[2] = width[0]/100%10 + '0';
  ta[3] = (width[0]%100)/10 + '0';
  ta[4] = width[0]%10+'0';
  Dogs102x6_stringDraw(3, 5, "Time", DOGS102x6_DRAW_NORMAL);
  Dogs102x6_stringDrawXY(3, 30, ta, DOGS102x6_DRAW_NORMAL);
  }
}
调试进不了中断。。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是中断控制位没打开?
还是触发条件不满足?

网友B:
MSP430 应该发到TI MCU论坛

网友C:
先要确保TimerB中断得到相应,这个通过仿真是能看到的。
然后要确定SPI输出波形没问题,可以通过示波器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