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如何减小开关电源的THD的值

楼主(2014-08-31):
请教各位,一只150W的PFC+PWM的电源,实测THD在16%左右,因为没时间改动电源了,想在外部增加一些部件,把THD减小到10%以内,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加两个电感试试

网友B:
加电感可以实现,但具体参数需要计算以及实验验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电感可以实现,但具体参数需要计算以及实验验证了。

加共模电感好还是差模电感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