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面的波形数据怎么能读出,谢谢!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4-08-31):
自己顶一下,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好像前面看过你的帖子了,你抓到完整的波形了吗?贴上来一起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前面看过你的帖子了,你抓到完整的波形了吗?贴上来一起分析一下。

这是最新抓到的比较完整的波形,请帮帮忙,谢谢!!

网友A:
真的很辛苦啊,画得很仔细。初步看了一下,就是串口通讯。
你是画在一张纸上,上面的一半是1001房间,下面的是2001房间,对吗?
你能够上传一张完整的,你的两张图片后面部分没有拍全。

还有,串口的空闲状态时高电平,我看你的波形都是以低电平起始的,你前面有没有漏掉什么?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是画在一张纸上的,示波器我用的不太好,把时间定成5ms就能抓到这些,如果是10ms还能多抓一些,但是波形就成三角形和梯形了,我就不会标时间了,怎么能把数据全抓出来呢,示波器的时间设的不一样,抓到的图形也不一样,请指教,如果波形变形了,怎么标时间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是画在一张纸上的,示波器我用的不太好,把时间定成5ms就能抓到这些,如果是10ms还能多抓一 ...

(1)你用的是哪家的示波器,你可以讲采样深度调到最高,有的示波器用采样点数表示。我猜想你可能用的是固维的示波器。
(2)然后用下降沿触发的方式进行,触发电平设到2.5V左右,先用Auto方式看看大体上数据有多长。我估计一帧十几个字节应该够了。15字节*10位*208us = 30ms,每隔设到5ms。讲触发点放到最左边大概水平1大格的位置。
(3)按下2001房间触发一下数据发送,看示波器抓到的波形。如果发现波形不完整,可以将每隔调到10ms。
(4)做这件事情对你了解串口的格式和使用示波器还是有帮助的。

网友A:
通过初步分析,已经发现数据波特率是4800了,你用一个USB转串口的接收一下数据是最方便的了。
你可以先用8位数据1位停止位试试,不能的话就加上校验位试试。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用的是哪家的示波器,你可以讲采样深度调到最高,有的示波器用采样点数表示。我猜想你可能用的是 ...

谢谢你的回复,我现在找到点门路了,这个数据不是单纯的0,1那么简单,它应该是连续两个窄脉冲表示0,连续两个宽脉冲表示1,但是一个窄脉冲一个宽脉冲表示什么呢?下午再试试,按厂家给的数据格式里的数据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现在找到点门路了,这个数据不是单纯的0,1那么简单,它应该是连续两个窄脉冲表示0,连 ...

静候佳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现在找到点门路了,这个数据不是单纯的0,1那么简单,它应该是连续两个窄脉冲表示0,连 ...

如果有结果了,恭喜你!也请上来分享一下,共同提高。

楼主:
就是从示波器看出的波形,窄脉冲表示0,宽脉冲表示1,8个脉冲合成一个字节,就可以了,不能按串口的数据那样分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从示波器看出的波形,窄脉冲表示0,宽脉冲表示1,8个脉冲合成一个字节,就可以了,不能按串口的数据那 ...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