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请问i.mx6 gpio如何配置

楼主(2014-08-31):
请问i.mx6如何配置IO口??例如如何配置gpio_1_16为上拉模式输入???如何配置i2c1_scl,i2c1_sda功能为上拉模式???谢谢

网友A:
配置GPIO口的例子,参见以下链接
【经验分享】飞思卡尔IMX6处理器的GPIO配置方式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fromuid=892276

你去看一下RM手册中的IOMUX Controller (IOMUXC)部分,弄清楚寄存器的定义。
附上部分说明:
• SW_MUX_CTL: Selects the primary or alternate function of a pin, and enables
loopback mode when applicable.
• SW_SELECT_INPUT: Controls pin input path. This register is only required when
multiple pads drive the same internal port.
• SW_PAD_CTL: Controls pad slew rate, driver strength, pull-up/down resistance, and
so on.

网友A:
【经验分享】如何灵活使用飞思卡尔i.MX应用处理器的GPIO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fromuid=892276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GPIO口的例子,参见以下链接
【经验分享】飞思卡尔IMX6处理器的GPIO配置方式
https://bbs.21ic.com/foru ...

你好,这篇**看过很多次了,我想问下**里MUX_PAD_CTRL(NO_PAD_CTRL)是做什么的???我感觉这句好像才是io的配置,感觉**里io配置并没怎么说明。谢谢

网友B:
装个IDE把代码加载进去,一个一个看层层解析就明白了~~~~~

网友C: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没有的话,欢迎继续在本论坛中讨论哈~~

网友D(2015-04-17):
关注一下,gpio还是很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