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bug assertion failed

楼主(2014-08-31):
BUG, se, IO, TI, LED
#include <msp430f2101.h>
void main(void)
{
         WDTCTL=WDT_ADLY_250;
          IE1|=WDTIE;
          P1DIR|=0X01;
         _EINT();
         for(;;)
        {
             _BIS_SR(LPM3_bits);
             _NOP();
         }
}
#pragma vector = WD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watchdog_timer(void)
{
           P1OUT ^= 0X01;
}

楼主:
定时器中断在P1^0口输出方波 怎么试都不行 build的时候ccs总提示debug assertion failed!完全找不到原因呐

网友A:
看看软件配置是否正确?硬件连接是否正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