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我的项目有一个问题,希望大家能够帮助我一下

楼主(2014-08-31):
最近在学校做一个Pm2.5检测的项目,传感器信号是在10mv以内,非常微弱,它出来的应该是正脉冲,但是有时候颗粒比较大了之后它就会存在一个比较大的负脉冲,我现在想把这个负脉冲给处理掉,但是因为本身的信号非常微弱,无法用二极管和跟随器来滤波。我现在想到了一个方案:将信号放大之后再用二极管或者跟随器,但是老师又说这样不一定出来,请问论坛里的朋友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谢谢!

网友A:
10MV以下放大很好放大的。别人的信号UV级别的都需要放大并且测量。你的mv级别能说不好放大吗。只有自己做了才知道到底信号出不出来。

网友B:
有运放的话单电源供电,运放想输出负信号也出不来;

网友C:
楼上的办法也许是个办法, 在有负信号时, 可以利用运放对超出最低信号时的非线性特性来抑制负脉冲.
不过也有可能不能实现, 因为运放是有输入范围要求的. 那就是共模范围.
如果输入信号超出共模范围, 可能不是负信号不出来的问题, 可能有奇怪的大幅度脉冲出来了.

分析原因, 颗粒大了, 信号大了, 就会后面跟随出现一个负脉冲. 这应该是电路里的特性, 比如微分特性引起的. 看看重新设计和优化一下电路.

还有个比较复杂一些的办法, 借助 DSP 用数字处理的办法, 通过软件来滤除无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