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如何在程序运行中读取到当前的指令周期数?

楼主(2014-08-31):
如何在程序运行中读取到当前的指令周期数? 当程序需要判执行时间时,好像需要读取当前的指令周期数。

网友A:
如果是要判断某一单一指令的执行时间;
写段函数,用FOR或WHILE循环,一定时间内不断执行指令计算出来;

楼主:
在MDK中进行调试时,在register窗口中,有Interna->states:,此处表明程序从开始运行耗费了多少个周期。我的问题是,MCU程序中,是否可以读出这个值。

网友B:
ARM的设计中,好像没有指令周期数的寄存器。

在80x86处理器中,PII以上的机器,是存在这样的寄存器。
很多网络游戏中,就是用指令周期数当密钥的。

楼主:
但是,MDK中在register窗口中,有Internal->states 这样的显示,难道MCU芯片中没有指令周期数寄存器,而软件仿真中有指令周期数寄存器?

网友C:
兄弟当年搞了全网首个能用的stm32f1系列的usb主机程序,拜读过并参考学习,不过中间消失了好几年
调试窗口有指令周期很正常嘛,仿真器可以介入嘛

楼主:
荣幸!有人记得我。我的问题是:我在MCU软件中想要取得这个指令周期计数器的值,有什么办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