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模块有些不理解

楼主(2014-08-31):
I2c, TE, ST, se, TI
#include <msp430.h>

unsigned char TXByteCtr;
unsigned char RXByteCtr;

unsigned char second;

unsigned char read=0;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1SEL |= BIT6 + BIT7;                     // Assign I2C pins to USCI_B0
  P1SEL2|= BIT6 + BIT7;                     // Assign I2C pins to USCI_B0
  UCB0CTL1 |= UCSWRST;                      // Enable SW reset
  UCB0CTL0 = UCMST + UCMODE_3 + UCSYNC;     // I2C Master, synchronous mode
  UCB0CTL1 = UCSSEL_2 + UCSWRST;            // Use SMCLK, keep SW reset
  UCB0BR0 = 12;                             // fSCL = SMCLK/12 = ~100kHz
  UCB0BR1 = 0;
  UCB0I2CSA = 0xD0>>1;                         // Slave Address is 048h
  UCB0CTL1 &= ~UCSWRST;                     // Clear SW reset, resume operation

  while (1)
  {
    IE2 |= UCB0TXIE;                          // Enable TX interrupt
    IE2 &= ~UCB0RXIE;
    TXByteCtr = 1;                          // Load TX byte counter
    while (UCB0CTL1 & UCTXSTP);             // Ensure stop condition got sent
    UCB0CTL1 |= UCTR + UCTXSTT;             // I2C TX, start condition
    __bis_SR_register(CPUOFF + GIE);        // Enter LPM0 w/ interrupts
                                            // Remain in LPM0 until all data
                                            // is TX'd

    IE2 |= UCB0RXIE;
    IE2 &= ~UCB0TXIE;
    RXByteCtr = 1;
    while (UCB0CTL1 & UCTXSTP);
    UCB0CTL1 &= ~UCTR;
    UCB0CTL1 |= UCTXSTT;
    __bis_SR_register(CPUOFF + GIE);

  }
}

//------------------------------------------------------------------------------
// The USCIAB0TX_ISR is structured such that it can be used to transmit any
// number of bytes by pre-loading TXByteCtr with the byte count. Also, TXData
// points to the next byte to transmit.
//------------------------------------------------------------------------------
#pragma vector = USCIAB0T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AB0TX_ISR(void)
{
  if (TXByteCtr)                            // Check TX byte counter
  {
    UCB0TXBUF = 0x00;                 // Load TX buffer
    TXByteCtr--;                            // Decrement TX byte counter
  }
  else
  {
    UCB0CTL1 |= UCTXSTP;                    // I2C stop condition
    IFG2 &= ~UCB0TXIFG;                     // Clear USCI_B0 TX int flag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CPUOFF);      // Exit LPM0
  }
}

#pragma vector = USCIAB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AB0RX_ISR(void)
{
  if (RXByteCtr)                            // Check TX byte counter
  {
    second=UCB0RXBUF;                 // Load TX buffer
    RXByteCtr--;                            // Decrement TX byte counter
  }
  else
  {
    UCB0CTL1 |= UCTXSTP;                    // I2C stop condition
    IFG2 &= ~UCB0RXIFG;                     // Clear USCI_B0 TX int flag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CPUOFF);      // Exit LPM0
  }
}

楼主:
在德州给的样例一中读取的是TMP100的数据,中断使能也是UCB0RXIE,可为什么用的中断向量却是#pragma vector = USCIAB0TX_VECTOR,然后再他给的其他样例中也看到很多类似的行为。另外写的一个I2C的程序也就一直调试不对,430做主控,先发送后读取的一个简单程序希望各位能不吝指教。
希望读取0xD0的器件上0x00的位置上的一个数据。

网友A:
中断向量是因为I2C模式收发共用一个中断。因为I2C是一个半双工通信协议,也就是不会同时收发,所以一个中断向量和中断子程序就够了。
另外,你的程序调通没有。 我的tmp102一直卡在NACK上了,而且用CCS的例子进行两个单片机之间的通信也是,搞了好多天了,郁闷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