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还有什么地方需要修改吗?

楼主:
大神们求指教,第一次画图,问两个问题:第一:请问这个图还有什么需要修改的吗?
                                    第二:我想在2哪里加一个散热作用的铜箔,再晶振那里也加一个铜箔,我交个厂家打印的时候,需要把铺有铜箔的pcb给他们吗?
                                     我听说厂家要的pcb图是不需要铺铜的
谢谢啦:D

%((7CT5DI`@2$0J32{I5_NE.jpg (272.92 KB )

网友A(2014-08-31):
你的那个C6是不是应该调整一下,能不交叉还是不要交叉的好,能少交叉就少交叉。所有插件电容最好放一块,方便焊接。你说在2处方铜箔,为嘛要放铜箔???你2处是个电感吧???你要是电路板上覆铜了,你给PCB厂家的图也一定覆铜,否则厂家会认为你没有覆铜然后不给你覆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那个C6是不是应该调整一下,能不交叉还是不要交叉的好,能少交叉就少交叉。所有插件电容最好放一块,方 ...

  恩好的,谢谢指点,能不交叉就不交叉,还是得铺铜,谢谢

网友B:
元器件少最好单面板,省钱,工艺也快

网友C:
总感觉位置这么大,东西这么少可以布的在美观点,有点乱!!!
外加一点,图中封装和实物有对过吗??看那晶振分装好像就不对!!!

网友D:
你这个布线很不好!u1和u2的连线没必要却在u2下面走线啊!还有就是布局有点乱!总之就是还须加油

网友D:
你的元器件不多!板子面积也相对较大!走线没必要走IC下面和引脚之间

网友E:
你这板子元器件这么少,单面板就可以了,而且走线最好不要从IC下面,真要走IC下面,也要离引脚远一点,不能太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