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29这样设置可以吗

楼主(2014-08-31):
{
        P2DIR |= BIT2;
        P2REN |= BIT2;
        P2OUT |= BIT2;
        P2IES &= ~BIT2;
        P2IFG &= ~BIT2;
        P2IE |= BIT2;
}

__enable_interrupt();

楼主:


网友A:
不能

{
        P2DIR |= BIT2;  // P2.2 output
        P2REN |= BIT2;  // P2.2拉电阻使能
        P2OUT |= BIT2;  // 上拉
        P2IES &= ~BIT2;  // 中断边沿选择
        P2IFG &= ~BIT2;  // 中断标志清零
        P2IE |= BIT2;    // 中断使能
}
// 注意: 拉电阻用于输入, 输出模式拉电阻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