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438A的ADC内部参考电压问题

楼主(2014-08-31):
用内部参考电压的时候在寄存器CTL0设置了2.5V,REFON也置1了,然后MCTL1里的SREF为1,这都是按例程里来设置的,结果在A0输入的时候,得到的仿真结果是0X0FFF,也就是4095,这说明我的输入是超过或者是等于参考电压,但我实际测的A0的输入电压为1.1V左右,跟2.5V都差很多啊,为什么是满的值。

楼主:
把参考电压选择SREF改为0,也就是参考电压为AVCC跟AVSS,这样转换的值就正确了,3.3V的参考转换后在1453左右,误差不大,就是内部参考2.5V或者1.5V都不行,始终转换为满值4095,不知道问题出在哪,请大大指教。

网友A:
检查下参考电压是否设置正确,是否延时等待参考电压稳定。。。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问下你是5438的片子还是5438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