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保存的时候出问题了求助。。。。

楼主(2014-08-31):
触摸屏校准好了,可以使用了,想保存一下校准数据,数据也写入内部FLASH了,也能读出来了。问题也来了:读出的数据就是不对,触摸屏就是不能使用,除非再次校准,应该数据保存的时候出问题了,以下是这部分的代码,请高人帮我看一下,问题到底出在哪呀?我都要哭了。

struct
{
  uint8_t CMD_RDX;         //
uint8_t CMD_RDY;         //
  int16_t xoff;         //
int16_t yoff;         //
float xfactor;         //
float yfactor;         //

}Touchconfig;         //结构变量保存的是触摸屏的参数

union myfloat         //
{
uint16_t u[2];
float f;
};
union myint         //两个联合体用来做数据变换
{
uint16_t u;
int16_t  s;
};

union myfloat   xfac,yfac;         //联合变量定义
union myint     xoff,yoff;
////////////////////////////////////////////////

......省略校准部分

xoff.s = Touchconfig.xoff;
yoff.s = Touchconfig.yoff;
xfac.f = Touchconfig.xfactor;         //有符号数据复制到联合变量
yfac.f = Touchconfig.yfactor;

touch_save[0] =  Touchconfig.CMD_RDX;         //联合无符号数据复制到无符号数组
touch_save[1] =  Touchconfig.CMD_RDY;
touch_save[2] =  xoff.u;
touch_save[3] =  yoff.u;
touch_save[4] =  xfac.u[0];
touch_save[5] =  xfac.u[1];
touch_save[6] =  yfac.u[0];
touch_save[7] =  yfac.u[1];

STMFLASH_Write(0,touch_save,8);//数据写入FLASH
////////////////////////////////////////////////////////////////////////////////

void Touch_Init(void)
{
uint16_t touch_save[8];
union myint   xoff,yoff;
union myfloat xfac,yfac;

/*********初始化ADS7843*********/
TPCLK_CLR;
TPCS_SET;
TPDI_SET;
TPCLK_SET;
TPCS_CLR;

STMFLASH_EEPROM_Read(0,touch_save,8);//从FLASH读取数据
if((touch_save[0] == 0x00D0)||(touch_save[0] == 0x0090))//如果读取到这两个数据表示已经校准过触摸屏
{
Touchconfig.CMD_RDX = (uint8_t)(touch_save[0]<<8);
         Touchconfig.CMD_RDY = (uint8_t)(touch_save[1]<<8);
xoff.u   = touch_save[2];//数组数据复制给联合无符号数据
yoff.u   = touch_save[3];
xfac.u[0]= touch_save[4];
xfac.u[1]= touch_save[5];
yfac.u[0]= touch_save[6];
yfac.u[1]= touch_save[7];

Touchconfig.xoff = xoff.s;//联合有符号数据复制到结构体
Touchconfig.yoff = yoff.s;
Touchconfig.xfactor = xfac.f;
Touchconfig.yfactor = yfac.f;
//     Touchconfig.xfactor = (((u32)touch_save[4])<<16)        + touch_save[5];
//     Touchconfig.yfactor = (((u32)touch_save[6])<<16)        + touch_save[7];
}
else  touch_adj();//需要重新校准触摸屏
CLR_Screen(Blue);         //清屏,退出触摸初始化

}

网友A:
最好先搞好FLASH的读写

网友B:
你这让别人怎么说?

你一会说‘数据也能读出’,一会又说‘数据读出不对’。

数据读出不对,这叫啥‘也能读出’?

还是先调通FLASH读写代码才好,其它代码都先别忙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