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矩阵键盘新手问题

楼主(2014-08-31):
#include<reg51.h>

#define GPIO_DIG P0
#define GPIO_KEY P1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nsigned char code DIG_CODE[17]={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0、1、2、3、4、5、6、7、8、9、A、b、C、d、E、F的显示码
unsigned char KeyValue;
//用来存放读取到的键值
void Delay10ms();   //延时10ms
void KeyDown();                 //检测按键函数

void main(void)
{
        LSA=0; //给一个数码管提供位选
        LSB=0;
        LSC=0;
        while(1)
        {
                KeyDown();
                GPIO_DIG=DIG_CODE[KeyValue];
        }
}

void KeyDown(void)
{
        char a=0;
        GPIO_KEY=0x0f;
        if(GPIO_KEY!=0x0f)//读取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10ms();//延时10ms进行消抖
                if(GPIO_KEY!=0x0f)//再次检测键盘是否按下
                {

                        //测试列
                        GPIO_KEY=0X0F;
                        switch(GPIO_KEY)
                        {
                                case(0X07):        KeyValue=0;break;
                                case(0X0b):        KeyValue=1;break;
                                case(0X0d): KeyValue=2;break;
                                case(0X0e):        KeyValue=3;break;
                        }
                        //测试行
                        GPIO_KEY=0XF0;
                        switch(GPIO_KEY)
                        {
                                case(0X70):        KeyValue=KeyValue;break;
                                case(0Xb0):        KeyValue=KeyValue+4;break;
                                case(0Xd0): KeyValue=KeyValue+8;break;
                                case(0Xe0):        KeyValue=KeyValue+12;break;
                        }
                        while((a<50)&&(GPIO_KEY!=0xf0))         //检测按键松手检测
                        {
                                Delay10ms();
                                a++;
                        }
                }
        }
}

void Delay10m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为什么测试列的时候还要重新赋值GPIO_KEY=0X0F,不是已经在char a=0;后赋值GPIO_KEY=0x0f;那为什么还要测试列的时候赋值GPIO_KEY=0X0F

楼主:
解答下我的问题吧

网友A:
如果你没有这一步的话,,当你第一次按下按键的情况下,程序会在if中一直运行,你再按键都没反应,但当你有这一步是,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