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步进电机低速运行发热严重

楼主(2014-08-31):
希望那位能够给理论分析分析。
我自己的猜测是电机转速快,阻抗增加发热就小,转速慢,阻抗减小发热就严重。

网友A:
ok, 电机停转时电流最大.

网友B:
步进电机的驱动,比较好的办法是驱动脉冲前面电压电流大,电机转过你所需要的那一步之后,驱动电压或电流减小,只要能够维持住电机不动即可。

帮客户做的驱动板就这样的,PWM恒流驱动,定时后减半
言之有理啊

网友C:
高速运转也会发热吧,阻抗是一定的。现在的驱动器都可以控制电流了。

网友D:
恒流驱动,半流保持。

网友E:
貌似楼主自己设计驱动电路?

网友F:
正是电感的特性

网友G:
频率越高 阻抗越大  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频率越高 阻抗越大  对吧

楼上那位说的是 恒流,我就有点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是电感的特性

我也不是很清楚,铜损,铁损,谐波涡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貌似楼主自己设计驱动电路?

从哪方面推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步进电机的驱动,比较好的办法是驱动脉冲前面电压电流大,电机转过你所需要的那一步之后,驱动电压或电流减 ...

关键问题就是如何知道电机什么时候转完一步了。什么时候加大电流,什么时候减小电流。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关键问题就是如何知道电机什么时候转完一步了。什么时候加大电流,什么时候减小电流。 ...

一个脉冲就是一步.具体脉冲的上限,看电机.

网友H:
应该是低转速时感应电动势小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