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真)随机数发生器芯片。

楼主(2014-08-31):
专用于产生二进制随机数,速度要求不高,每秒1bit就够了。
网上找了找,只发现国产的数字物理噪声源芯片(真随机数)WNG系列,DIP8封装的,淘宝上起步价30元一个,有没有更通用的类似的芯片?

网友A:
为啥不用算法产生随机数哪?

网友B:
拿个高分辨率低精度的ADC,取ADC的最后一位,抗干扰做差点,基本上就可以用啦。。。。

网友C:
稳压管--白噪声--放大--电压采集---种子--伪随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拿个高分辨率低精度的ADC,取ADC的最后一位,抗干扰做差点,基本上就可以用啦。。。。 ...

你那ADC输入上面是不是还的接根天线,搞成天线宝宝那样?

天线倒不用。输入就用电源分压出来,ADC的基准用不同于电源的基准。再加上高分辨率(例如16bit)的话,基本上最后几位的随机性还是挺大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用算法产生随机数哪?

这一般是伪随机,LZ想要真正的随机。

网友E:
只要是人工产生的,都是通过算法产生的,就可能分析出来,都不算随机,大自然才是随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