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输入电压是3.3V,那么A/D输入电压范围是多少?

楼主(2014-08-31):
msp430输入电压是3.3V,那么A/D输入电压范围是多少?

楼主:
最大也是3.3V吗?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程序里参考电压的选择吧

网友B:
看参考电压了

网友B:
一般都是正的

网友C:
对的。一般都是用最大的3.3V,当然也可以通过寄存器配置为小于3.3V的其他电压值。详见TI的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