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27计数器值重装怎么重装不了呢?

楼主(2014-08-31):
想用CPUTimer计算一个50HZ方波的周期,用外部中断,进入中断后,停止计数器,读计数器的计数值,然后重装计数器。可是它不重装啊,我不晓得程序哪里是不是有问题,想了半天,也没弄清楚,求大神帮忙看一下

楼主:
interrupt void button_isr(void)
{
        if(Xint1Count>=50){

                Xint1Count = 0;
        }

TIMER_stop(myTimer0);
          // TIMER_setPeriod(myTimer0, 60 * 1000000);
          TIMER_reload(myTimer0);
         // InitCpuTimers();
         //TIMER_setPreScaler(myTimer0, 0);
         LinePeriod[Xint1Count] = TIMER_getCount(myTimer0);
         TIMER_start(myTimer0);
         Xint1Count++;
         PIE_clearInt(myPie, PIE_GroupNumber_1);
        }

网友A:
引用 楼主:
interrupt void button_isr(void)
{
        if(Xint1Count>=50){

PIE_clearInt(myPie, PIE_GroupNumber_1);
你看看这个除了清中断标志位外有没有别的作用
是不是禁止了定时器
匿名
重新做系统在安装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重新做系统在安装即可

恐怕不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