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线

楼主(2014-08-31):
大家,有PCB布线的规则吗,我不会布线规则,谢谢了

网友A:
我也是刚学的,最快捷的方法还是先自动布线,再手动调整,布线规则有很多,比如:一、尽可能的短 二、如果横着布线是顶层,那么竖着布线最好是底层,减少干扰 三、尽可能的美观  四、布线尽可能的跟着信号走,从上到下,从左到右 五、线不要拐的太多,避免斜着走太长,尽量横平竖直。 六、尽可能的少交叉,少用过孔好吧,暂时记得就这么多了,一起学习吧

网友B:
PCB布线 ,根据你熟悉的软件,查阅相关布线前的约束,和规则

网友C:
只有画了你才会慢慢了了解规则。或者动手了遇到什么不懂才会去发现问题再去解决。这样最好。什么规则百度一大堆。粘贴到这里你也估计不怎么上心看。

网友D:
楼上说的对,画了才知道有多少小细节

网友E:
画着画着 就知道规则了  我也是这样来的!

网友F:
楼主大胆点,网上不是有很多快板公司,你问他们要参数~这个来的最快了~

PCB小厂生产的出来,而且不加价,这样的板子的规则就是基本规则~
网上讲的很多规则都是扯淡,这玩意发展很快~